求助:一台270A590能控制两台电机吗?

楼主(2007-11-30):
我现在客户要求一台590控制两台电机,并且要求电流同步,还有两个电机功率不一样大呢?兄弟们怎么办!!!

网友A:
不行,最好分开控制

网友B:
不太好实现

要不就串联,那样电流肯定一样,

网友C(2008-05-03):
两个电机的参数不一样可能不行,最好分开控制。

网友D:
兄弟,省钱也不能省到这种地步啊。

网友E:
最近有很多的客户在网站上找软启动一拖多的控制器,鉴于现在市面上各个厂家的一拖多控制器不稳定,会受到很多的干扰,于是本人用PLC 写了一套,程序绝对稳定,受干扰很小,可以根据需要定制 一拖二 一拖三等,自动 ,手动等控制要求的程序,有需要的可联系我 QQ:595602703,,

网友F:
不行,电机运行参数可能不一致,应该分开控制(用两个590)

网友G:
590电源板故障报警找1389368386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