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组态软件?

楼主(2007-11-30):
在使用工控软件中,经常用到组态一词,组态的英文是“Configuration”,其意义究竟是什么呢?简单的讲,组态就是用应用软件中提供的工具、方法来完成工程中某一具体任务的过程。“组态”的概念是伴随着DCS(Distributed Control System集散型控制系统)的应用才开始被广大的生产过程自动化技术人员所熟知的,开始一般指硬件组态、梯形图组态等,现在组态有了更宽泛的含义。

组态软件是指一些数据采集与过程控制的专用软件,它们是在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层一级的软件平台和开发环境,使用灵活的组态方式,为用户提供快速构建工业自动控制系统监控功能的、通用层次的软件工具。一般英文简称为HMI/ SCADA(Human and Machine Interface/ 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中文翻译为:人机界面/监视控制和数据采集软件。大家习惯称之为“组态软件”。
组态软件是一种编程和组态的软件平台,支持多种通讯协议,为用户提供了多种硬件设备支持,如PLC、板卡、智能仪表等;利用组态软件提供的图形、趋势曲线、报警、数据库、报表等功能模块,用户可以不用编程,通过“搭积木”的方式构建自己的系统,特别适合自动化工程人员,不需要编程基础就可以快速为用户构建出界面美观、功能强大的软件系统。另外,组态软件还提供了脚本功能,如类C语言、类PASCAL语言,有的甚至支持VB Script。为深层次用户提供了更加灵活和强大的功能。

在组态概念出现之前,要实现某一任务,都是通过编写程序(如使用VC 、VB,DELPHI)来实现的。编写程序不但工作量大、周期长,而且容易犯错误,不能保证工期。组态软件的出现,解决了这个问题。对于过去需要几个月的工作,通过组态几天就可以完成。而且软件项目的可靠性也大大加强。

随着组态软件的快速发展,分布式网络、实时数据库、实时控制、开放数据接口、WEB和对I/O设备的广泛支持已经成为它的主要内容,随着技术的发展,组态软件将会不断被赋予新的内容。

网友A:
请问与西门字的wincc有什么区别呢`

网友B:
其实wincc就是组态软件

网友C:
现在的组态软件太多了,都不知道用哪一种了.

网友D:
http://www.sunwayland.com.cn/

网友E(2008-01-12):
选择组态软件,应考虑性价比。

网友F:
国内外的组态软件都是比较多的

网友F:
组态软件各有优势,根据自己的需要选择

网友G(2009-11-02):
怎么就这些  在那搜的都是这样    可不可以补充些

网友H:
有没有简单形象一些的解释

网友I:
紫金桥网站 www.realinfo.com.cn   技术文档里,不光有组态软件介绍还有硬件的连接等

网友J(2009-12-08):
组态软件是一种面向工业自动化的通用数据采集和监控的软件,在国外一般称为SCADA(Supervisory Control And Data Acquisition)软件,也称为HMI/MMI(Human Machine Interface/Man Machine Interface)软件,在国内俗称“组态软件”。这个称谓源自早期的DCS系统,DCS系统从上世纪八十年代开始进入国内,其系统软件能够在不编写计算机程序的前提下,通过一种简单过程来搭建最终的DCS控制系统。这种搭建的过程包括选择控制系统的结构、数据采集模块、信号的量程和转换,选择和配置各种控制策略,绘制操作员界面等等。这个过程被称为“组态”,对应的软件被称为“组态软件”。随着个人计算机的发展,早期的自动化软件工程师借鉴了DCS系统组态软件的“组态”理念,试图在个人计算机上开发一种通用的软件,能适应不同的控制系统和不同的控制场合的应用要求。其功能主要包括能连接不同的控制系统,实现和他们的通信和数据交换,能以图形的方式直观地显示控制系统中的数据,并对数据进行报警、记录等个人计算机擅长的数据管理功能。除了缺少控制功能或控制功能比较弱以外,这类软件和DCS系统中的组态软件都比较类似,就被大家继续沿用了“组态软件”的概念。
因此组态软件的概念在国内不仅仅指DCS系统中的组态软件,还包括DCS系统之外的通用组态式监控系统软件。
“组态(Configure)”的含义是“配置”、“设定”、“设置”等意思,是指用户通过类似“搭积木”的简单方式来完成自己所需要的软件功能,而不需要编写计算机程序。“组态”有时候也称为“二次开发”,组态软件的组态子系统就称为“二次开发平台”。
“监控(Supervisory Control)”,即“监视和控制”,是指通过计算机信号对自动化设备或过程进行监视、控制和管理。
简单地说,组态软件能够实现对自动化过程和装备的监视和控制。它能从自动化过程和装备中采集各种信息,并将信息以图形化等更易于理解的方式进行显示,将重要的信息以各种手段传送到相关人员,对信息执行必要分析处理和存储,发出控制指令等等。
组态软件提供各种通用的用于工业自动化监控的功能,用户根据自己的实际需要进行选择和配置等较为简单的工作过程来建立自己最终的监控系统。
组态软件面向所有应用领域,和行业无关,可以广泛应用于机械、钢铁、汽车、包装、矿山、水泥、造纸、水处理、环保监测、石油化工、电力、纺织、冶金、智能建筑、交通、食品、智能楼宇、实验室等凡是涉及自动化监控的场合。
用户之所以需要组态软件,在它的基础上进行应用开发,而不是完全按照用户的需要从零开始编写软件(客户定制),是因为自动化软件编程涉及的面广、复杂,如硬件设备的通信、图形动画、数据库、报表等的编程等,这对专业的计算机编程人员都是巨大的挑战,更何况没有经过专业编程训练的自动化工程人员。定制软件即使实现了最终用户需要的功能,但在稳定性、专业性、扩展性上还往往不能满足要求。另外最终用户的需求有时候会经常变化,这就意味着定制软件需要在满足功能、性能、稳定性、扩展性等要求的基础上,能快速修改更新,这对非专业的编程人员来说,确实是巨大的挑战。这为通用的组态软件提供了巨大的适用和发展空间,过去二十年来,组态软件确实经历了快速的成长和发展。
组态软件作为自动化领域里一种重要的软件类型,经过二十多年的发展,已经逐渐渗透到传统工业自动化领域之外的其它领域,成为自动化和信息化领域中的一个非常重要的组成部分。

网友K(2011-07-29):
3d嵌入式组态软件开发平台

网友L(2012-01-10):
uScada免费组态软件

这个怎么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