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制动的情况

楼主(2007-11-30):
变频器制动的情况
1. 再生制动的概念
指电能从电机侧流到变频器侧(或供电电源侧),这时电机的转速高于同步转速.负载的能量分为动能和势能. 动能(由速度和重量确定其大小)随着物体的运动而累积。当动能减为零时,该事物就处在停止状态。机械抱闸装置的方法是用制动装置把物体动能转换为摩擦和能消耗掉。
对于变频器,如果输出频率降低,电机转速将跟随频率同样降低。这时会产生制动过程. 由制动产生的功率将返回到变频器侧,使直流侧的电压升高。这些能量可以通过变频器本身的发热消耗,如果不够的化,还需要用电阻发热消耗。
制动产生的功率如果不通过热消耗的方法消耗掉,而是把能量返回送到变频器电源侧的方法叫做"功率返回再生方法"。在实际中,这种应用需要"能量回馈单元"选件。
2.直流制动
减速时,变频器对电机定子注入直流电,通过电机的发热来消耗能量, 改善制动效果。直流制动也可以用于使电机在零速时停的稳一点,防止受外力作用而使电机转动。要注意制动制动时间和电压不要设的太大,防止电机过热。
3. 公用直流母线
一般用于工程型变频器,在钢铁、造纸等行业用的较多。多台逆变器使用一个公共的整流和直流环节,技术上有很多优点。但价格较高,用的不多,尤其是中小功率的场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