变频器的散热

楼主(2007-11-30):
变频器的散热
1. 如果要正确的使用变频器, 必须认真地考虑散热的问题.
变频器的故障率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上升,使用寿命随温度升高而成指数的下降。环境温度升高10度,变频器平均使用寿命减半。在变频器工作时,流过变频器的电流是很大的, 变频器产生的热量也是非常大的,不能忽视其发热所产生的影响。
通常,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柜中。我们要了解一台变频器的发热量大概是多少. 可以用以下公式估算:
发热量的近似值= 变频器容量(KW)×55 [W]
在这里, 如果变频器容量是以恒转矩负载为准的 (过流能力150% * 60s)
  如果变频器带有直流电抗器或交流电抗器, 并且也在柜子里面, 这时发热量会更大一些。
电抗器安装在变频器侧面或测上方比较好。这时可以用估算: 变频器容量(KW)×60 [W] 。因为各变频器厂家的硬件都差不多, 所以上式可以针对各品牌的产品.注意: 如果有制动电阻的话,因为制动电阻的散热量很大, 因此最好安装位置最好和变频器隔离开, 如装在柜子上面或旁边等。
2. 怎样降低控制柜内的发热量?
当变频器安装在控制机柜中时,要考虑变频器发热值的问题。
根据机柜内产生热量值的增加,要适当地增加机柜的尺寸。因此,要使控制机柜的尺寸尽量减小,就必须要使机柜中产生的热量值尽可能地减少。
如果在变频器安装时,把变频器的散热器部分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将会使变频器有70%的发热量释放到控制机柜的外面。由于大容量变频器有很大的发热量,所以对大容量变频器更加有效。 还可以用隔离板把本体和散热器隔开, 使散热器的散热不影响到变频器本体。这样效果也很好。
注意:变频器散热设计中都是以垂直安装为基础的,横着放散热会变差的!
3. 关于冷却风扇
一般功率稍微大一点的变频器, 都带有冷却风扇。同时,也建议在控制柜上出风口安装冷却风扇。进风口要加滤网以防止灰尘进入控制柜。 注意控制柜和变频器上的风扇都是要的,不能谁替代谁。
4.其他关于散热的问题
   1、 在海拔高于1000m的地方,因为空气密度降低,因此应加大柜子的冷却风量以改善冷却效果。理论上变频器也应考虑降容,每1000m降低5%。但由于实际上因为设计上变频器的负载能力和散热能力一般比实际使用的要大, 所以也要看具体应用。 比方说在1500m的地方,但是周期性负载,如电梯,就不必要降容。
   2、开关频率:变频器的发热主要来自于IGBT, IGBT的发热有集中在开和关的瞬间。 因此开关频率高时自然变频器的发热量就变大了。 有的厂家宣称降低开关频率可以扩容, 就是这个道理。

网友A:
说的很好.支持!

网友B:
其实变频器完全可以用水循环来冷却,既降低了温度。又降低了噪音,为什么没有厂家设计。搞不懂。比如用在水泵电机上的变频器,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

网友C:
用水循环来冷却,没见过。有吗?

网友D:
用水循环是可以改善变频器的散热,而且减少了空气中的灰尘的影响,但这样会增加变频器的体积和生产成本,不知道变频器生产厂家如何考虑的

网友E(2008-01-07):
已经早有这样的水冷变频器产品了

网友E:
想要了解可以联系我
陶芝勇13776649654

网友F:
说得有道理。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