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40D的急停问题

楼主(2007-11-30):
一台THP6513落地镗铣床用840D,在执行自动换刀时出现急停报警,但刀库仍然执行换刀动做,且油泵不停,换完后各轴因有急停报警不能运动,按复位键可继续进行加工,在报警情况下查看DB10.DBX56.1无输出,不知为何会有报警?请各位大侠帮帮忙分析一下.

网友A:
最好问机床厂,或西门子。

楼主:
现在故障原因越来越来明显,在手动执行换刀也报急停了。手动执行换刀过程时查看DB10.DBX56.1位,闪了一下。但急停输入点状态没闪。现已联系厂家,厂家回复已联系西门子,却未说何时能到,因生产任务较急,领导只怪我们修不好,我现在该怎么办?请大侠们帮帮忙!

楼主:
补充一点,上面说的手动执行换刀,只是进行夹刀松刀动作,切是在夹刀动作时DB10.DBX56.1位闪。该机床系统,PLC,电磁阀和继电器共用一个+24V。会不会因+24V引起?但急停输入点状态没闪?

网友B:
你是哪里的朋友,方便的话可以帮你看看。13864189098

网友C:
建议从一些外围的输入输出找 如门开关 液位开关 最直接的办法是通过监控PLC程序得到

楼主:
门开关 液位开关 也会报急停吗?

楼主(2008-03-15):
液压换油后好了!?

网友D:
 液压换油后好了,还是补加油了??液压系统压力低,刀具夹不紧?

楼主:
液压换油后好了,但当时压力并不低,刀具夹紧由弹簧完成,松刀由夜压完成.至今不知道为什么.可能与PLC程序有关.

网友E:
是否是主轴加紧或松开不到位引起的,主轴加紧或松开会有时间来监控,超时会报警

网友F:
切是在夹刀动作时DB10.DBX56.1位闪?---是否PLC上的夹刀动作输出点闪了下? 夹刀动作输出到电磁阀线圈,如果可以,接电压表或万用表在夹刀动作输出点,线圈2端,还有急停输入端,当故障发生时看是否有电压;估计急停输入点会有电压;
 你说的电磁阀和继电器共用一个+24V,问题多数在这里,估计你的PLC是共地的吧,高电平输入,某个电磁阀线圈绝缘差了后,会有漏电压产生,传到某个输入信号端,那么该输入点就有了不该有的孽债,呵呵,开玩笑了。

网友F:
哈!没看清楚,问题解决了?个人意见是油的绝缘导致这个问题,现在换了油,绝缘变好,问题暂时显现不出来,时间长了,可能还会出来。

楼主:
现已搞明白了,看了一下他的PLC称序,有一个油脏报警驱动了db10.dbx56.1.故报出了“急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