滤波电容动态跟踪问题

楼主(2007-11-30):
有一电液调压装置的工作电源为直流0-36v(可调),电源的来源是一交流0-40v的可调交流电经整流模块后加上直流滤波电容而得。现在的问题是在交流电压变化时,由于滤波电容(2200微法)的存在,直流电压的变化滞后交流电压的变化,使得电液调压装置的动态性能变坏,即跟踪性能不好。在既定的条件下怎样改善直流变化滞后的问题,请网友发表建议。

楼主:
这个问题我想很有必要讨论一下,希望高手赐教!

网友A:
不知你需要的0-36V直流是属于控制型的还是功耗型的?具体电流需要多大?总之你这种简单的控制方式有问题。

网友B:
用LM723,或TL431做个稳压电源,试一下.

网友C:
你说的电容是反馈电路的滤波点容吧.时间滞后的问题可以精确计算电容量来解决

网友D(2008-01-31):
用蓄电池加可调压装置代替电容器.即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