st400 和三菱PLC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30):
各位控友大家好,
有人用ST400与多台三菱(比如3台)之间通讯,能用N:N的方式吗?,请指点,谢了先。

网友A:
可以实现,软件自带手册里可以查到。
具体要看你用的什么CPU,什么通讯模块了。

网友B(2011-03-02):
可以的,看是什么通讯模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