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问:调制信号线对伺服的编码器信号线是否有影响?

楼主(2007-11-30):
大家好
最近遇到一个问题,就是一根传输大概20MHz左右调制信号的传输线(屏蔽线),如果我在这根线边上走一根伺服电机编码器的信号线,是否有影响?
请大家告知,谢谢。

网友A:
编码器线两端接地,能够抑制高频干扰。

网友B:
就是一根传输大概20MHz左右调制信号的传输线 是用在視頻資料傳輸嗎

楼主:
不是视频传输,是激光器的控制

网友C:
如果只是信号,在屏蔽良好的情况下,应该不会产生过于严重的影响吧?

网友D:
 编码器线两端接地,能够抑制高频干扰。
是屏蔽两端接地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