Modbus
modbus通讯光缆

楼主(2007-11-30):
PLC与DCS系统之间的modbus通讯光缆的型号是什么?

网友A:
光缆有多模和单模之分

网友B:
一般500M以下用多模,500M以上用单模

网友C(2008-01-04):
PLC/DCS直接接光缆?不同的硬件应该有不同的接口吧,光缆类型也不一样吧。

网友D(2009-02-13):
结合你选择的光电转换器或者光接口类型来选择光缆.涉及的光纤、光缆参数主要有: 玻璃/塑料;单模或者多模;接口ST/SC/FC;光缆是室内还是室外用;带铠否,光功率预算。。。。。。
-----------------------------------------------------------------------
产品名称:Modbus Plus数据光端机
描述:Ci-mf110/120系列产品是一款工业级Modbus Plus现场总线数据光端机,同时支持Modbus现场总线协议,单光口/双光口链网支持。35mmDIN导轨安装,DC9-30V宽电源。
>>查看详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