谁用过威纶的MT505(4.3寸)触摸屏,效果如何?

楼主(2007-11-30):
谁用过威纶的MT505(4.3寸)触摸屏,效果如何?

网友A(2008-05-06):
我买了一个MT505碰到问题了,跟LG的PLC怎么也连不上啊,请高手指点指点呢

不连PLC通讯线的时候,触摸屏都没有“PLC没有响应”的对话框跳出,而通讯灯却是亮的,

编的触摸屏程序换成三菱的PLC,触摸屏通讯就显示正常了,为这个问题头都大了,是不是

触摸屏的驱动不支持LG的PLC啊,我用过的MT506可是支持的

网友B:
是否支持,看看PLC的选型里有没有LG PLC呀。在组态前应先选择PLC类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