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反馈脉冲分倍频的问题

楼主(2007-11-30):
伺服电机里反馈脉冲分倍频设置是改变从驱动器输出的编码器频率还是改变的驱动器内部用于控制的编码器信号频率.
我用的是松下的MSMD驱动器.
编码器:2500 ppr
转速:300 rpm
反馈脉冲分倍频分子:2500
反馈脉冲分倍频分子:0
按说明书说编码器A+输出频率应该是:2500 * 4(倍频) * 300 / 60 = 50K HZ
但用示波器看A+信号频率是大约12K HZ.

网友A:
编码器A+输出频率应该是:2500 * 300 / 60 = 12.5 K HZ
倍频是对A+.A-.B+.B-都进行计数得出的,对于单个A+来说,计算方法见上。总的输出频率为12.5*4=50 khz

楼主:
总的输出频率是指什么?谢谢!

网友A:
对A+.A-.B+.B-的频率都是12.5 khz
那么加起来为50KHZ,也就是我说的总的输出频率(编码器反馈输出倍频后的频率)。

楼主:
噢,是这样计算的,好的,谢谢!

网友B:
伺服驱动器的反馈脉冲分频只是对电机编码器反馈信号所做的分频输出,并不影响伺服内部的反馈环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