历史库加载失败

楼主(2007-11-30):
我在使用组态王6.5几月后,启动组态王运行时提示"历史库加载失败",请问用什么办法恢复?

网友A:
是不是将工程文件夹的属性改变了

楼主:
可我打开工程文件夹的属性只有常规.共享.自定义三个选项.怎么改啊?

网友B:
你的工程中是不是在启动时对历史库中的数据进行查询啊?
有可能你的历史库中的文件被删除,或是属性被设置成了只读。
还有就是你的历史库服务程序是正常启动的吗?

网友C:
升级都最新版

网友D:
"D:\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在运行里,运行这个.我的是放在D盘的,你相应的改一下.

楼主:
to:
    "D:\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
在运行里,运行这个.我的是放在D盘的,你相应的改一下.

这种方法我以前用过,是可以恢复.可最近一次又是出现"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起动",找到"D:\Program Files\Kingview\HistorySvr.exe",运行这个,可运行不起来,不知何故?

网友E:
在"控制面板"的"服务"中找HISTORYSVR,按鼠标右键设为"已启动,自动",然后重启组态王试一试

网友F:
我也遇到了,可能是组态王的bug

楼主:
TO: 不需刻意:
    在"控制面板"的"服务"中找HISTORYSVR,按鼠标右键设为"已启动,自动",然后重启组态王试一试

正常情况下,能在"控制面板"的"服务"中找HISTORYSVR,可我现在是在"服务"中找不到HISTORYSVR,不知何故?

网友G:
在"服务"中找不到HISTORYSVR,那你的组态王没装好。
组态王的6.51版本的历史服务器有点问题,用6.52好了。

楼主:
有没有更好的方法,我没有6.52的组态王,请问哪个网站有下载?

网友C:
楼上,可以到官方网站下载:http://www.kingview.com

网友H(2008-04-06):
大家好,我是新手,请多关照!

我也遇到到同样的问题,但情况有所不同.

我用的是6.5版.在正常运行一段时间后(时间不定,大概10-90分钟左右)提示Touchvew.exe出错,不能读写什么的!点确定后组态王退出.

再次运行后,提示“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在计算机管理服务发同现“Historysvr”停止,将该服务启用后.运行无提示,可以数据的记录及查寻.但只能运行一段时间,再次会出现上述的错误.

也就是“Historysvr”服务不定期的会停止,导致组态王错误退出.

查看“Historysvr”服务是设为自动的.工程文件在D盘,FAT32格式.并无只读属性.

请各位高手帮助!谢谢!

网友I:
我的KINGVIEW6.52是装在C:盘下的,在启动KINGVIEW会提示“历史库服务程序没有启动”,按"确定"后能正常运行KINGVIEW,请高手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