特殊变量

楼主(2007-11-30):
在使用组态王6.5,如何改变特殊变量中$时间,#日期的值?

网友A:
改变那有何意义,只要运行时准确就行了

网友B:
修改系统的时间,要么就没办法,那个变量是直接从window读出来的

网友C:
这不是很简单?
直接在程序中写系统时间,写一个小程序设定WINDOWS时间

网友D:
修改系统的时间,要么就没办法,那个变量是直接从window读出来的.这个答案正确。直接对这个数据输入也没有效果。

楼主:
谢谢大家了!直接在程序中写系统时间,写一个小程序设定WINDOWS时间    这怎么做呀?能说详细点吗?

网友E:
通过高级语言(若VC/VB/DEPHI)等编写这个小程序。

网友F:
在组态王中可以修改系统时间,详细请看《组态王常见问题解答》。

网友F:
在《组态王的n个经典问题解答》中有说到,可以直接调用WINDOWS的库文件来修改系统时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