询问编码器

楼主(2007-11-30):
在伦茨的产品数据里看到电机的编码器种类有旋转变压器,正弦余弦编码器,正弦余弦绝对编码器.
旋转变压器不就是正余弦吗,正余弦应该就是绝对是的.
另外看到施奈德的为sincos hiperface,应该也是正余弦的吧.
不知理解的如何?

网友A:
旋转变压器虽然输出正余弦信号,但是不称之为正余弦编码器。正余弦编码器一般指绝对值编码器。
sincos hiperface为正余弦编码器。

网友B:
旋转变压器:一周产生一个正余弦周期电压变化,位置绝对,通过相位模数转换获得绝对值。因模数转换的速度与精度不可兼得,故其精度是在低速状况下获得。

正余弦编码器(增量值),为每周仍可多个脉冲,输出不是方波,而是sin/cos的信号,例如2048ppr的sin/cos.

正余弦绝对值编码器,一周产生一个正余弦周期,位置绝对。

现电梯上大量使用的德国海德汉的1387就是上面两种的结合。

sin/cos hiperface,德国STEGMANN的绝对值+增量值sin/cos编码器,双输出信号,绝对值Rs422+增量sin/cos。

上海精浦机电  021-32031167

网友C:
旋转变压器和编码器 兩者的機械結構及工作原理都不相同 但都屬於伺服系統的回饋元件 應該看其用途來選配 前者使用在惡劣環境如震動 他的抗壓性較高 市面上多提共弦波信號 後者弦波方波都有 可以參考多摩川樣本 都有介紹 兩者電氣特性有些不同 所以在歐系變頻回受卡的選型也要注意
絕對式編碼器可在@Q發表文章有詳細介紹
"正余弦编码器一般指绝对值编码器" 多指增量式編碼器帶上電池 讓他斷電時還記錄其位置 所以又加上個"伪"絕對式編碼器 也可以是方波
最近我已開發將旋轉變壓器的弦波轉編碼器方波

网友D:
都讲的不错!再强调一下,旋变是电磁式传感器,而编码器多为光电式传感器,两者的原理和构造相差深远,不可混同。而且旋变输出的正余弦信号多为幅值调制的包络波形,而正余弦编码器的信号则基本为等幅波形。

楼主:
现在有点明白了.谢谢.

网友A:
"正余弦编码器一般指绝对值编码器" 多指增量式編碼器帶上電池 讓他斷電時還記錄其位置 所以又加上個"伪"絕對式編碼器 也可以是方波

其实我指的是sick/stegmann的带hiperface的sincos编码器。
每圈1024个正余弦增量,每个波形可以做细分。理论精度达到了几百万分辨率。为绝对值编码器。带EEPROM。

网友D:
Heidenhain的EnDat2.1接口+sin/cos 或者 Stegmann的Hiperface接口+sin/cos,或者Hengstler的BiSS接口++sin/cos 的编码器应该归入绝对式编码器范畴。

带C/D(单圈正余弦)信号的sin/cos编码器,也可归入单圈绝对式编码器范畴,Heidenhain,Hengstler都有出品。

单纯的sin/cos编码器,则属于增量式编码器范畴。

日系的伪绝对式编码器,本质上应归入单圈绝对式编码器范畴,而称其“伪”就伪在多圈的产生和记忆方式上,和欧系“真”绝对式相比,它以计数累加的电子方式完成多圈信息的产生,用电池后备供电完成掉电数据保持和记忆,乃至省电模式的间歇式检测,因此它对掉电时轴的最大运行速度有严格的约束,估计如果盘片转过一周的速度超过省电模式的间歇式检测频度,其掉电态的绝对位置信息也就因此会产生错误了。再就是电池真的没电了,记忆信息也就彻底丢失了。

网友E(2008-12-30):
很感兴趣关于您所开发的转旋转变压器信号为编码器信号的技术,欢迎联系13611751795,凌

网友F:
德国伦茨使用最多的旋变是TS2651N141E78,由日本多摩川提供,能在较恶劣的环境下运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