HM 硬盘更换

楼主(2007-11-30):
1.      确认并记录HM的工作状态和存在的问题 2.      列出HM的卷名和相应的目录名, 并打印或记录 3.      HM 全盘备份 4.      历史组转换成EB文件, 并备份 5.      做快速启动盘 6.      关闭历史数据采集功能, 并通知相关操作人员不要调用历史趋势,报表和杂志 7.      如现场使用US流程图, 把存有流程图的软盘放在驱动器内以备调用 8.      确认区域数据库的流程图调用路径是否包含上述驱动器, 如不包含, 修改区域数据库, 增加流程图的调用路径, 安装区域数据库, 并把每一台操作站换区 9.      Shutdown HM, 关闭节点电源, 然后关闭硬盘的电源 10.  拔出硬盘和连接的托盘 11.  如果是5槽HM的硬盘, 按需要调整硬盘的地址(用插针调整),主盘的地址应设定为5, 副盘的地址应设定为4 12.  插入新的HM硬盘,检查SPC板上EPROM的版本是否符合要求, 如不符合要求则需更换 13.  如果硬盘的容量发生变化, 经客户同意, 修改NCF内的Volume Configuration内容, 并安装NCF文件, 注意: 修改NCF文件时不要设置成OFFLINE状态, 必须在ONLINE状态下进行修改 14.  打开硬盘的电源, 过5秒钟后, 打开HM的节点电源 15.  HM经过自检至POWERON状态 16.  用修改后的NCF文件装载HM离线属性 17.  HM初始化, 执行LOC_VOLZ.EC及SYS_VOLZ.EC批处理文件,将HM的属性文件、TPS的系统文件以及备份的NCF文件拷入HM硬盘后Reset HM,将HM关电25秒再上电。等待HM自启动成功后再进行同步 18.  将备份出来的数据按原来的卷和目录恢复至新硬盘内 19.  装载历史组, 启动历史数据采集功能

网友A(2011-05-06):
深圳市安信达存储技术有限公司 工业DOM电子盘/SSD固态硬盘 生产商
免费申请样品测试
AXD(ATA Disk Module) DOM盘

工业级常温0℃-70℃ 40pin/44pin 高速DOM电子盘(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

工业级宽温-40-+85℃ 40pin/44pin 高速DOM电子盘(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

AXD( Compact Flash) 工业高速CF卡

工业级常温0℃-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

工业级宽温-40-+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

AXD(ATA Flash Drive) 2.5寸IDE固态硬盘

工业级常温 0℃- 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32GB/64GB)

工业级宽温-40 - +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32GB/64GB)

AXD(Serial ATA Flash Drive) 2.5寸SATA固态硬盘

工业级常温0℃ - 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32GB/64GB)

工业级宽温-40 - +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16GB/32GB/64GB)

AXD(ATA Disk Chip) 32Pin IDE电子硬盘

工业级常温0℃-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工业级宽温-40-+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AXD(SATA Disk Chip) 32Pin SATA电子硬盘

工业级常温0℃-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工业级宽温-40-+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AXD(SATA Disk Module) SATA电子硬盘

工业级常温0℃-70℃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工业级宽温-40-+85℃ (128MB/256MB/512MB/1GB/2GB/4GB/8GB)

AXD(USB Disk Module) SATA电子硬盘

工业级常温0℃-70℃ (256MB/512MB/1GB/2GB/4GB/8GB)

工业级宽温-40-+85℃ (256MB/512MB/1GB/2GB/4GB/8GB)

AXD(Embedded SD Card) 工业SD卡

工业级常温0℃-70℃ (256MB/512MB/1GB/2GB/4GB/8GB)

工业级宽温-40-+85℃ (256MB/512MB/1GB/2GB/4GB/8GB)

地址:宝安46区翠竹路怡景新苑工业区D栋7楼
QQ:271766357 全国技术咨询热线:4006-918-520
联系电话:0755-83769725-616 手机:18922868805/13418592939
主页:www.szanxinda.com.cn 邮箱:jipl@szanxinda.com 联系人:纪培岭
地址:宝安46区翠竹路怡景新苑工业区D栋7楼 QQ:271766357