伺服惯量

楼主(2007-11-30):
选伺服电机时,根据力矩选出电机功率,那么伺服电机惯量选择依据是什么.
难道时选择电机时负载惯量不要大于电机惯量的5倍或10倍.

网友A:
根据目标力矩和转速选择伺服电机,其功率只是前2者的选择结果。同样力矩的电机,有小惯量,中惯量,大惯量之分,未必非要拘泥于负载惯量大于电机惯量的多少,还是应该根据系统的快速性要求来选择总惯量。

网友B:
顶一下波斑竹
负载转动惯量和电机转动惯量的比要在一定范围内的选型方法应该是小日本的伺服选择手册里提出来的.因为他们的驱动器的PID算法固化了一些东西,调节范围没那么宽.如果惯量比相差太大,他们的电机会振荡或者不稳定.
不过这种情况在应用中也没啥太大的实际意义.
所以选型的时候还是得考虑你的实际应用情况,系统要求多高的响应速度.主要看扭矩是否够,再通过扭矩和转动惯量算加减速时间,能满足你的要求就行了.当然按照小日本提出来的,高频定位的情况下惯量比控制在3倍以内,一般位置或者速度控制的情况5-10倍.慢速的时候30倍以内还是有参考价值的.

网友C:
楼上说的有道理

网友A:
“可怜的小强”———顶! 于新手而言,日系伺服的“傻瓜”特性还是有其实用价值的,加上低廉的成本,能攫取中国伺服的半壁江山也是有其存在主义理由的。

网友D:
不错。究竟惯量是否合适,客户如果真的要求在启动和停止有具体的时间参数,是可以计算的。根据加速度、时间、速度间的换算,再由转动惯量、角加速度、和扭矩的关系可以最终确认是否合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