设备管理
紧急求助!!!!!!

楼主(2007-11-30):
求助:我公司1#炉系统送风机.引风机.炉排变频器输出0-24mA型信号突然同时消失,查各变频器无0-24mA的信号输出,各变频器工作正常,但接至DCS后开任意2台变频器信号输出显示正常,当第三台变频器上电时,各变频器的输出的检测信号消失,急盼各位高手能给于指教.
0510-86630025 胡

网友A:
江阴人吗?

楼主:
湖北人,谢谢你能给点指教吗?

网友B:
估计是电气施工不规范而在信号回路中串入了干扰..
无非采取以下措施:
1)动力/信号走分别的线槽和电管;
2)信号线采用屏蔽双绞线,屏蔽层可靠接地;
3)动力接地和信号接地严格分开;
4)变频器适当减低载波频率,有条件就增加输入/输出电抗器;输出采用变频专用(屏蔽)电缆
5)信号电路增设隔离/中继器件;
6)信号回路电源经过隔离变压器取得,再加宽频谱的电源滤波器,有条件就不要取与变频器同一电源..
7)信号输入采用独立隔离通道,不要采用共端等形式..
慢慢查吧..总会找到解决方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