有个阀门的材质选型问题,很急!!!阀门高手请进!

楼主(2007-11-30):
我是上海的一家阀门公司的!我有个客户是做电厂脱硫工程,他的管道中的介质是硫铵浆液,他要求阀门具有耐腐蚀性跟耐摩擦,介质中是有颗粒的!口径是DN700跟DN600我给选的是316L不锈钢的!他说不行,所以我想问一下应该选什么样的材质好???(考虑价格)

网友A:
ZG衬底可以吗?现在这个是用于耐酸耐碱的常用手段.

网友B:
考虑到口径较大,建议选择三偏心结构蝶阀、这种结构有自洁功能。能切除管道中的颗粒物介质。
介质由于是强酸腐蚀性的,建议选用耐酸性能较好的:超低碳不锈钢(OOCrl7Nil4Mo2),

网友C:
不知道你这个温度高不高,温度不高的话估计316的可以,或者衬四氟的都是比较好的,但是温度较高的话,只能用全衬四氟,材质方面可选用321或者硌母钢!316温度高的话是吃不消的,最好问清楚介质的PH植,化工类对于这个很重要的,大口径的我也赞同楼上的意见采用三偏心蝶阀,或者闸阀!

网友D:
不锈钢是不能用在这个工艺段上的,一般管道也是有环氧树脂衬里的,PTFE太软,不耐磨擦,哈C的材质可以,最好是哈B2的,阀型以蝶阀为好.

网友E(2008-01-06):
同意楼上的

网友F:
大口径的如果用316L或者更高材质的价格没优势.如果用三篇心碟阀也可以,但是这个场合用的话太浪费.

其实大口径的阀门WET部分材质完全可以用3P来代替.就是里面是WCB而最外面是衬里.如果全是316L的价格的确高.小口径的话全是316L是合适的.
电厂脱硫我们用的最多的就是中线型碟阀3P类

网友F:
晕写了这么多被系统吃调了

脱硫没必要用三偏心,中线型就可以

DICS用316L甚至哈氏合金价格太高.考虑是大口径的完全可以用3P类来代替.(即衬氟型)
这个装置我们做的很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