LS产电PLC
lgk120s PLC 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30):
能否用一根通讯线同时实现:
1. Master-K Loader协议通讯,主要用于与上位的KGL-WIN软件通讯 PC侧的2对PLC侧的3,3对2,5对5连接
2. Master-Link,PC侧的2对PLC侧的7,3对4,5对5连接
即将PLC侧3、7;2、4短接,会烧串口吗?

网友A:
没试验过
小心点好

网友B:
可以的,我这样用过:
PLC--HMI(232):2-3,3-2,5-5
PLC--PC(232):4-3,7-2,5-5
PLC--仪表(485):1--N
三个通讯口都占用,没问题的.

楼主:
QQ流浪汉: 你好
感谢你的回答!
1.PLC--HMI(232):2-3,3-2,5-5
2.PLC--PC(232):4-3,7-2,5-5
你的这两处应用都是用于监控是吗?
那是否会发生通讯故障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