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菱(Mitsubishi)PLC
FX1n程序能存多久

楼主(2007-11-30):
FX1N没有电池,程序下载以后能存多长时间?电容保持的内部继电器、计数器、寄存器内保持多长时间?

网友A:
程序是存在EEPROM中的,不会丢失的,一般10年吧。 电容保持的是“通电30分钟保持10天"

网友B:
FX1N系列PLC的特点:
定位控制功能是标准配置
;使用关键字功能保护程序
;内置不用电池的EEPROM存储器,无须维护
;内置RUN/STOP开关 ,运转/停止执行简便
;设备不停机时更改程序
;在同一个时序动作
;特别适于高速处理
;便捷的时钟控制

网友C:
TO:老工控
说得太好了。

网友D:
就是有点文不对题

网友E:
程序可以保存10年以上;
后备数据是用电容来保持的,不通电的情况下一般可以保持10天左右;

网友F:
程序可以保存10年以上

网友G:
都说完了,我没的说了,顶一下!

网友H:
呵呵,你顶了 我就赚个积分吧 哈哈 。。。。。。。。。

网友I:
赚个积分吧

网友J:
http://www.gongkong.com/tech/detail.asp?id=431063
这里有说明图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