防雷技术名词解释

楼主(2007-11-30):
1、等电位连接:
将电器设备与外部导体作出连接,以达到相同或相近电位的电气连接器件。电涌保护器为保护带电导体的其中一大类。

2、故障分类
1)电涌:电涌在导线与导线之间或导线与地之间发生一个瞬态的过电压,时间少于1ms,该电压远远超过设备的最高允工作电压峰值,但它并无工作频率。电涌的成因为雷击或者开关误操作(如空气开关过流跳闸)而引起的操作过电压。
2)瞬时过电压:瞬时过电压是在某地区的波动,时间相对来说比较长,可视为1ms—20ms之间。

3、电涌保护器分类
1)SPD:Surge Protection Device的缩写,其功能是对电涌产生保护功能的器件。
2)开关(限流)型 SPD:按照IEC61312-3的要求,一般用在LPZOB-LPZ1区中,用于电源系统的防雷器,可最大限度的消除电网后续电流,疏导10/350us的模拟雷电冲击电流。
3)限压型 SPD:按照 IEC61312-3的要求,一般用在 LPZ1区和 LPZ2区的防雷器,可较大程度减低电网上的残压,疏导8/20us 的模拟雷电冲击电流。
4)电涌保护器(第一级):由于特殊设计,能够承受直击雷的能量和释放部分直接雷击电流的电涌保护器。
5)电涌保护器(第二级):能够释放由远距离或传导雷击以及开关转换而引起的电涌的电涌保护器。
6)电涌保护器(第三级):为了保护使用插座的单个负载而设计的电涌保护器。
7)电涌保护器前端的保护熔丝(后备保险熔丝):在所有的电涌保护器前端都必须安装前级保险丝。如果电路中的熔丝的额定值高于电涌保护器元件的最大容许熔丝,电涌保护器必须选择符合要求的前级熔丝串联在前端,进行保护。

4、电涌保护器参数分类
1)最大持续工作电压 Uc:对于内部没有放电间隙的电涌保护器,该电压值表示最大可允许加在电涌保护器两端的工频交流均方根(rms)。在这个电压下,电涌保护器必须正常工作,不可出现故障,同时该电压连续加载在电涌保护器上,不会改变电涌保护器的工作特性。
2)额定电压UN :厂家设计该设备在正常工作下的电压,它可以用直流电压表示,也可以用正弦交流电压的有效值(rms)来表示。
3)最大通流量Imax:SPD不发生实质性破坏,每线或单模块对地,过规定次数、规定波形的最大限度的电流峰值。冲击通流容量一般大于标称放电电流的2.5倍。
4)额定放电电流(In)(标称放电电流):厂家出厂时标称电涌保护器的8/20雷电流波形的电流峰值,它是用来划分C类等级(Ⅱ级)电涌保护器。
5) 脉冲冲击电流(Iimp)
标准的10/350us雷电流模拟波形,主要参数:
*电流峰值
*电量
*比能
它是模拟自然界直接雷击的波形,B级雷击放电器必须能承受适当雷电流的多次冲击而不发生损坏。
6)电压保护水平 Up:电涌保护器被触发前,在它的两端出现的最高瞬间电压值。本书第19页表格中列出了符合DIN VDE0110-1(04/97)标准的各类设备的保护电压水平的要求及对应保护水平电压。
7)残压:雷电放电电流通过SPD时,其端子间呈现现的电压。
8)100%雷击脉冲箝位电压:在1.2/50us的雷击脉冲电压波形的冲击下,电涌保护器的动作电压,在这个电压波的测试中,对电涌保护器进行十次冲击,保护器均必须动作。
9)额定频率(fn):厂家设计该设备在正常工作下的频率
10)反应时间 (tA):在本质上,反应时间是依赖于电涌保护器内部所采用的元器件的特性来确定的。反应时间有可能由于浪涌电压的du/dt(电压上升速度)或浪涌电流的di/dt(电流上升速度)陡度而有所限制。
11)短路承受强度:电涌保护器必须在依靠外部或内部的断路器或电路的过流保护装置断开,短路中流前所能承受的短路电流(如保险丝或断路器)将该电流遮断。
12)后续电流(If):
在电涌保护器放电后,流经它的电流,它依赖于不同的电网,后续电流是属于持续开路电流,它的大小是和电涌保护器到变压器的距离及变压器容量有关系。
13)传输频率
通信线路电涌保护器的插入损耗<3dB时的频率。

雷电小常识 -----信不信由你,对不对则由天
* 如果地球上没有雷电,人类将会灭绝;
* 大自然一年中产生的雷击能量够全世界人用上10年;
* 雷击中的 95% 是云对云的放电(也就是说 95%的雷击只会产生电磁脉冲损害);
* 人类的起源和雷电是密不可分的;
* 地球上每一秒钟有 100 次闪电;
* 闪电的强度可达 1000000000 伏;
* 一个中等强度雷暴的功率有 10000000 瓦(相当于一个小型核电站的输出功率);
* 每年因雷击造成的直接损失超过1000000000 美元(全球不含中国的统计)。

网友A:
有用的东东!!!!!

网友B(2008-01-06):
怎么会这样,这些东西在网上一搜很多的说点有用的行吗?》

网友C(2008-07-09):
非常感谢楼主!!!xf

网友D(2008-08-22):
上海电热器材网 www.dryqw.com
联系人:赵忠媛 丁传勇
电 话:021-51575233 021-5157234

QQ:980487776
MSN:mkyd_zzy@hotmail.com

网友E:
在单位做维修经常碰到遭雷击设备,数据口或以太网口遭雷击都是致命的,无法修复。

  • 客服
  • 小程序
  • 公众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