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控(kingview)
菜鸟提问“如时实数据的保存并能对保存的数据进行查询”

楼主(2007-11-30):
菜鸟提问“如时实数据的保存并能对保存的数据进行查询”呢?要能查询出不同时间点的数据。

网友A:
实时数据的保存时在定义变量的时候在记录和安全区中按照设定组态王会自动记录的。查询历史数据可以用历史库查询控件结合相应的函数实现。
具体可以查看组态王的帮助。
有空也可以和我沟通

楼主:
谢谢,!!有时间向你请教请教。

网友B:
axiao82兄:
我加你了,最近刚好在做一个这样的案子,还望多多指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