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高86步进电机转速

楼主(2007-11-30):
请问各位哥哥,我现在用的是的86电机3A1.5欧,驱动器电源DC50V,8细分 电机走到200-300转/分时就没什么扭力了,只有100转/分时的一半,我想要求至少有效有力的转数有500转/分,包括加减速时间.有朋友告诉我提高电压,用110V的交流驱动器,可以提高一些转速,如何才发挥到步进的极限,谢谢!

另外由于机器成本原因,我用的是的86电机,我不想改换现有的电机.更不想用伺服.

网友A:
86电机,DC50V驱动,电压是显得低了一些,建议在确认电机绝缘不成问题的前提下,尽可能采用高驱动电压,越高越好,以抵抗电机反电势对驱动电压的制衡作用,保证绕组电流。从安全的角度考虑,也不宜超过220V交流,或300V直流。

楼主:
谢谢波恩老师,我会试试加高电压,看看效果如何.

网友A:
驱动器的耐压必须足够高,不低于目标驱动电压(直流母线)的150~200%

网友B:
3A1.5欧,50V驱动,200转/分时扭矩有明显下降。想要到500转,至少要有100V以上的驱动,可能还要再高些。

网友C:
两位老师说的是速度不够是要加大母线电压! 另外,我想知道一下,好多驱动器有电流选择,加大点电流是不是对同转速下的扭矩的提高有帮助呢?

楼主:
我用3.5A驱动过,感觉比3A驱动力大点,再高的话手头没有驱动器来试了.

网友A:
to“可怜的小强”:提高电压的目的在于克服电机高速运行时产生的反电势过高,以至于绕组电流无法如期建立起来的问题,也就是说,不提高电压,高速运行时绕组电流会因反电势对驱动电压的抗衡作用而衰减,电流不禁无法提高,甚至预期值都达不到。

在低速段,适当提高驱动电流,是可以提高力矩,但步进电机的材料利用率很高,额定点以上,饱和现象明显,所以片面提高电流对提高力矩的贡献有限,反而会加大电机发热。

网友C:
哦,谢谢波斑竹的点评,又学到了点东西!

网友D:
我这里有交流AC110V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确实可以提高转速,我们的很多用户在用,而且我们的电脑力矩测试500RPM时步进电机能保持最大力矩,欢迎联系:jiangjq2008@yahoo.com.cn,北京现货,款到即发,谢谢!

网友B:
"我这里有交流AC110V的两相步进电机驱动器"
有没有220V的?110V还得有个变压器

网友E:
  有个重要的东西是需要考虑的,如果你的电机是8线制的,走高速时需要并联接法会更好些,电流需要设置为4.2A比较好。在这起关键作用的是你的驱动器本身的性能,传统的驱动器比较难于达到满意的效果。我知道有种意大利的驱动器,采用正弦波空间矢量的方式做的,根据电机的运行情况主动给电流的,能获得所有速度下的最大扭力,有前馈预知功能,能保证马达不丢步,价格也不贵,应该在接受范围。欢迎交流:winsun_001@yahoo.com.cn

楼主:
提高到220V的交流驱动,比50V的好一点点,但总之,加减速时间至少要0.5秒,这样平均下来还是达不达要求.没什么意思.

网友B:
"如果能在100毫秒内完成加速500转,50毫秒完成减速停止"
有没有计算过这个要求对于电机而言,需要多大的扭矩?

楼主:
刘老师,我不懂得计算扭矩呀,这能是破费来做试验了.可能这个新买的驱动器就要牺牲了.真不知道什么样的步进电机能做到这一点了.

网友B:
“我不懂得计算扭矩呀”
……

楼主:
额定3A的电机,现在将电流提到4.75A,加速也快不了.感觉到现在是至少要300毫秒才能加到300转的样子.

网友B:
"那位老师有没有标准的加速C代码"
你是用什么方式给驱动器发脉冲的?建议先找个运动控制卡来实验,不要让自己实验的所有环节都没谱。如果想试驱动器,就先用空载的电机,可靠的远东控制卡来做实验。如果一开始的实验就有多个没谱的因素,着样确实比较困难。

楼主:
TO刘老师:我用的是89S52单片机IO口来发脉冲,用C语编写的代码,现在发现空载时加速可以很快到300专,基本上可以在180毫秒以内完成.带载时就不行了...

网友A:
要么是电机带载能力不足,要么是加减速规划得不好.

建议先想办法核算电机的负载力矩,虽然楼主称现在不会,不试试永远都是不会。

网友F:
请教:波恩版主
如果57的1.5A电机,要正常工作在600转,供电电压要多少?? 我现在是30V直流供电,不细分在600转/分,转矩比较小,拿手一捏就堵转了

谢谢!!

网友B:
要正常工作在600转,供电电压要多少??
线圈的感声生电动势正比于转速,但是具体的比例系数,就是电机自己的特性了。不过,就描述的现象来看,600转/分时的感生电动势接近30V。那么,在30V的基础上,再加上(电机线圈电阻*1.5A)的电压,应该就差不多了。

网友F:
谢谢,刘版!
请问电机的感生电动势,如何计算??有什么公式吗??

我现在使用的24V的变压器,全波整流3300U/50V电容滤波后供电,理论上应该是24*1.2=28.8V,所以扭矩很小,可以这样理解吗??

如果我选30V变压器或者再高点35V变压器供电,也就是说供电电压与感生电动势的压差高于 电机线圈电阻*1.5A的电压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谢谢!!

网友A:
步进电机的反电势估计没有现场的可用公式,最简单的办法就是实测。

网友F:
谢谢,波恩!!

如何实测能说说吗??

谢谢!

网友G:
步进电机的扭矩随转速的上升而下降,500转的速度能够稳定运行已经不错了.我一般用在300转以下.

网友B:
也就是说供电电压与感生电动势的压差高于 电机线圈电阻*1.5A的电压 会不会出什么问题?
如果你用的是恒流驱动的驱动器(一般市场上卖的驱动器大都是这样的),而且驱动器可接受的最大电压没有问题,那就没有问题。

网友D:
刘老师您好!我们的三相混合式步进电机驱动器供电电源就是AC220V的,不用变压器,带86系列电机的高频性能很好的,您帮我推荐一下吧:jiangjq2008@yahoo.com.cn,肯定不会辱没您的名声的,谢谢!

网友B:
问一下,空载,从加速匀速到减速停止,转18度,可以到多少毫秒?当然是不丢步的。

网友A:
“如何实测能说说吗??”———2台电机对拖,其中一台主动,一台被动,且不上电,用示波器测量绕组2端的反电势电压波形的幅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