丹佛斯变频器参数设置请教

楼主(2007-11-30):
各位高手:我的VLT2800参数设置碰到难题,请论坛各高手多多指教.主要设置:013(4)按参数100的远程操作控制;100(3)闭环过程调节;200(1)双向,0-132HZ;201输出下限,0.0HZ;202输出上限,132HZ;308(0);314(2),反馈;315端子60(0.0mA);316端子60(20mA);用0-20mA调速,要求0输入时输出为0Hz,20mA时为最大输出.现在的问题是主要输入不是0mA,输出频率就一直往上升,比如输入为5mA,输出就一直升到202的上限,在这一过程中,把输入调到0.0mA,输出不会下到0Hz,比如在40Hz时把输入降到0.0mA,变频器就一直在40Hz运行.
请教各位高手,我这是不是参数没设置好?该如何设置才能做到把输入下降到0.0mA时,输出也同时降到0Hz?

楼主:
Danfoss很少人用吗?

网友A(2008-02-01):
314参数 反馈 改为参考直
你用闭环控制什么,反馈是外部反馈输入信号,进行PID调节从而来实现过程调节的。如是闭环控制 你里面还有好几个参数没设定
建议你看看说明书

网友B(2010-04-14):
丹佛斯的服务是垃圾。说明书也不清楚

网友C(2011-02-25):
同意上面楼主的说法

他的说明书真的很难看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