低压电器/控制元件
220V电机主线图接法?

楼主(2007-11-30):
220V电机主线图接法?应该怎么接?用的是三相的控开和接触器,热继电器。记得好象控开的火线接到接触器的黄线,热继电器的黄线接到绕接到接触器的绿线,然后热继电器的绿线接到电机,零线从控开到接触器,到热继电器,到电机,是这样吗?

网友A:
最简单的控制电路,一般的电工基础书上都有,看看吧

网友B:
建议参考一下,电工基础、电工手册等,资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