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PLC突然死机

楼主(2007-11-30):
大家好!
  本人在一家公司从事售后服务,我公司在一款机器使用OMRON公司CPM2A60CDR-E的PLC主机,一直比较稳定(30台以上),但有台新机在运行中经常性突然死机,状态为:1、输入同输出完全关断(从输入输出指示灯可看出)。2、只有Power灯亮。3、断电重新开机一切正常,内程序不紊乱,数据保持均正常。
  不使用PLC输出的DC24V电源;PLC未与变频器共地;电源正常。
  那位同行如有高见请赐教,不胜感激!

网友A:
新机出厂时合格吗

网友B:
我遇到该情况,可能是外供24V电源短路或过载了出现自保护,才出现这种情况啊,请查一下外供电源的容量或有无短路的情况,就可解决这种问题的.

楼主:
回上面两位好友:
    有合格标志,是否合格,较难断定.
    24V输出电源未使用.

网友C:
换一台好的试一试,看是外部问题,还是本身有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