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机
背压阀

楼主(2007-11-30):
有哪位前辈知道背压阀的功能及应用请指教一下

网友A:
背压阀功能让回油路中保持0;2-0;6MPa的压力有一定的阻尼作用在系统中起到使执行元件运动平稳的作用

网友B:
楼上所说的是预压阀,不是背压阀!
建议楼主找本液压书翻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