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756模拟量模块怪问题

楼主(2007-11-30):
昨天突然断电,重起PLC后,1756if16模块指示灯闪烁,logix5000显示通讯故障。重新组态后,模块只有1个通道正常,其余通道数值均瞎跳。检查了接地正常,通道负极全是一根公共线。更换模块后故障依旧。在断电前一切正常,后来重起PLC多次,PLC均正常无故障,但该AI模块依旧乱跳,请教大虾们该怎么解决啊,小弟跪谢啊~~~~~~~

网友A:
你把plc换了试试 如果没事 检查一下与模块相连的外部设备

网友B:
换rack试试

网友C:
嗯,我觉得你的接线可能有问题,然后就是模块配置也有问题

网友D:
程序下载后,在运行RETWORK看看

网友E:
看下模块的配置

网友F:
很可能是电源24V问题,看看对地情况。每个通道接地或者有强电对模块都会有影响。不插接线臂也闪吗?

网友G:
看看与通道相连的设备有没有问题

网友H(2008-06-22):
先把接线端子拔掉看看.

网友I:
用CONTROLNET规划网络。

网友J:
我也碰到同样的问题, 短电后重新上电,同一个机架上的数字量模块没有问题,只有这两个模拟量模块找不到,灯不停闪烁.

我检查后发现是RPI时间超出了范围,这种情况只能够重新用RSNETWOX  FOR CONTROL NET 扫网.

我还没有做,扫网会碰到一些问题,要先做好准备

网友K(2008-07-25):
重新用RSNETWOX  FOR CONTROL NET 扫网

网友L(2008-11-27):
引用 网友F:
很可能是电源24V问题,看看对地情况。每个通道接地或者有强电对模块都会有影响。不插接线臂也闪吗?

同意,可能是该问题,仔细检查一下

网友M:
检查电压等级,接线的正确性,然后重新NETWORKS。

网友N:
不是模块的问题,找找其他问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