电工电气
磁控管好坏判断

楼主(2007-11-30):
请问:谁有好的办法判断磁控管的好坏,磁控管有哪些技术参数?谢谢

网友A:
不好判断,有高压无微波一般是磁控管坏了。

网友B(2009-01-12):
1、关机断电后,将高压电容进行放电,拔下磁控管灯丝两个插头。
2、 将万用表调到 x10k档测任一灯丝对地(金属机壳)都应该是‘无穷大’,否则就是已损坏。
3、将万用表调到欧姆R×1档,测量磁控管的灯丝电阻正常阻值应该为1欧姆左右。
4、阴极与阳极之间直接用普通万用表是测不到阻值的。必须用特殊方法或仪器才能检测。

网友C(2010-04-08):
如果磁控管的灯丝电阻是0或0.1欧姆,正常吗?请高手赐教!
我有一台美的微波炉,显示正常,就是按任何键没反应,哪位高手能帮我吗?

网友D:
一、断开于磁控管相连电路。(关机断电后,等一分钟让高压电容自然放电,然后拔下和磁控管相连的插头。)
二 、用万用表×1Ω电阻档测磁控管插头两端(内部和灯丝相连),应小于1Ω。
三、用×10k 电阻档测磁控管插头对磁控管外壳电阻,阻值‘ 无穷大 ‘才可能正常 。否则就是必定坏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