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BB ACS800逆变器主控板(RMIO)的完全备份中是否包含该板出厂时的预装软件?

楼主(2007-11-30):
请教各位前辈: 小弟最近遇到一个问题想请教各位老师.

目前我厂在线使用的ABB ACS800逆变器主控板(RMIO)灌装的软件版本为AMXR7130,但是身边的备件板预装的软件版本为N664.我现在要把在线使用的RMIO(版本为AMXR7130)做完全备份,一旦在线使用的RMIO损坏,就把完全备份导入到备件板(版本为N664)中.

但我担心备件板预装的软件版本和在线使用的不一致,不知完全备份能否实现把参数连同软件版本一同下装到备件板中,也就是将备件板的出厂预装软件给覆盖掉?

谢谢各位老师的赐教!

网友A:
可以的,相当于重新刷一次软件, 软件备份要备份成BPG格式的,

楼主:
感谢"堵车"的帮助!我将试一下! 我在ACS800系统固件说明书中看到如下文字: "COMPLETE BACKUP(完全备份)将包括了逆变器的额定值的RMIO 板的PARAMETER.DDF 文件存盘。文件扩展名是 *.DDB。 恢复完全备份时将PARAMETER.DDF 文件的全部内容下装到RMIO 板上的 FPROM 存储器中。这是最简单的也是推荐将参数下装到一个备份板中的方式,因为它也恢复了逆变器的额定值。原板和备份板的下装软件包必须 匹配(例如RMIO and AMXR7000)." 上面这段话就是最后一句不理解,"原板和备份板的下装软件包必须 匹配(例如RMIO and AMXR7000)." 我考虑的是版本AMXR7130和版本N664不一样,会不会有什么问题呢? 能不能把备份板刷成版本AMXR7130?有没有人尝试过呢?

网友A:
可以刷成系统固件AMXR7130    这样操作:File-system software-new—backup package----backup all--save as  我好久没有做备份了,你试一下应该是这样操作的。

网友B:
请教各位老师,不知你们的软件是什么名字?通过什么接口进行备份的?

楼主:
我用的是 drive window 2.12 软件.用光纤和CH3通道相连.
就象 "堵车" 说的那样做了完全备份,可以刷系统固件(包括整流板和逆变板之间).

网友C:
是不是已经好用了啊?
应该是可以的:

网友D(2012-02-10):
完全参数备份 呵呵 都是软件直接刷的  呵呵  刷软件还是很简单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