求助:怎样在FX1S中处理小数点的数据

楼主(2007-11-30):
我在用FX1S做一个定位系统,现在出现要处理小数点的数据,但FX1S不支持浮点指今,基本上定位功能都好了,不想换PLC,不知有没有什么办法来编程处理,我只要能实现如下的功能:
1:在文本输入一个不定的带小数点的数据,与内部寄存器的一个固定的一个带小数点的数据相除,能后把这个商传送到另一个寄存器,例如2.55%0.12124=210.32662请各位老师多指点编程思路,谢谢!!!

网友A:
能实现吗?
没想出来

网友B:
乘10、100、1000,将这个小数扩大后再运算,最后再除
以前我发脉冲的时候就是这样控制的,小数就丢掉或者四舍五入

楼主:
我也是这样做啊,但是精度不行啊,还是我的运算方法有问题,题在于能不能具体点啊

楼主:
程序如下;
LD M8000
OUT Y02
OUT Y03
LD M8000
DMOV K298450000 D6
DMOV K12144   D12
DDIV D6 K1000000 D18
DDIV D12 K100000 D20
DDIV D18 D20 D22
LD M8000
DMOV  D22 D0
DMOV  K10000 D2
LD X0
DDRVI  D0 D2  Y0 Y1
END
这个程序实际是298.45mm除以0.012144mm得出要定长的长度脉冲个数,
等于24575.922个脉冲个数,如果在DO中直接输入24576这个数哪么定位是比较准确,如要经过上面的程序转化误差比较大啊,请大家分柝一下,有没有比较好的办法,谢谢在先啦

网友C:
有个朋友对的,扩大倍数,到你希望的精度,回头再换回来!

网友D(2008-04-05):
我认为只要乘以一定倍数,再除以相同的倍数.这样小数点不就起来了吗?

网友E:
实在不行看你用的是步进还是伺服,步进的话就把驱动器的细分倍数放大,伺服就调整电子齿轮了

网友F:
你控制精度不知道要求是多少,普通电机这样扩大再缩小的办法精度很低

网友B:
老兄,你精度真的要那么高吗?你1个脉冲是多少个MM距离呢?扩大和缩小后就是有个小数,你要么丢掉要么补一个脉冲,误差就是1个脉冲对应的位移了

网友G:
加入QQ自动化控制群吧:5112081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