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VP-ES与ABB变频器485通讯问题

楼主(2007-11-30):
请问,有谁做过台达PLC与ABB变频器采用MODBUS协议通讯。我现在在做这个实验,通讯已经没问题了,但是出现一个问题,不知有谁碰到过,请不吝赐教.
情况是这样,我用485接口读取变频器频率,在先给变频器送电后,再给PLC送电,则频率能够读出,在PLC不断电情况下,将变频器断电后重新上电,则PLC不能读出频率,PLC重新送电又可以了,请问有谁知道原因,有没有解决的方法.我先谢谢了

楼主:
怎么没有人回复啊???

网友A:
感谢好像是你的PLC的时序控制有问题,在变频器断电后,PLC这边会有超时处理,检查一下你的超时处理

网友B:
你可以做一个通信超时时的一个处理条件。比如你把变频器关了电后但PLC就不能与变频通信了,但它会尝试次数和时间。如还没结果则为通信错误。而你把变频上电后。没有条件它是不会继续通信的,所以你得做一个通电后的事件处理。我想应该可以的。

楼主:
谢谢楼上,我也试过了,接收逾时不启作用,送信要求处于ON位,接收等待处于ON位,我在软件中强制复位后也不启作用,不知是哪方面的问题

网友C:
看一下M1129 D1129是怎么控制的

网友D(2008-03-03):
下面引用由夏先生在 2007-12-2 11:48:00 发表的内容:
  你可以做一个通信超时时的一个处理条件。比如你把变频器关了电后但PLC就不能与变频通信了,但它会尝试次数…
--------------------------------------------------------------------------------------------

网友E:
AVX代理真可恶

网友F:
AVXJ 是属恶意行为.

网友G(2009-04-24):
是你的软件版本有问题,换成SP5的就可以了

网友H:
楼上的台达哪有SP5?西门子做多了吧?

网友H:
我有案例,要就留个联系方式

网友I(2009-08-13):
做广告的真可恶,我的鼠标都快被你们弄坏了。

网友J:
应该把这些做广告的IP禁了,

网友K(2010-06-27):
求台达PLC和ABB变频器通讯例子,邮箱xuefengdianqi@163.com谢谢

网友L(2010-12-05):
avx代理,日,有毛病

网友M(2011-04-08):
台达ES2把我害苦了。有个运算错误。以前要货,他们还来,现在有问题了,打了不知道多少电话,就是不来。石家庄让找北京,北京让找石家庄,真没办法。

网友N:
那个指令运算错误?我手头有ES2产品,我看看

网友O:
如果你只是读这一个数值的话你就利用M1012触发送信请求,再利用M1012读取那个频率就可以!让PLC隔一段时间赌一次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