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ATV66报 DC bus voltage too high

楼主(2007-11-30):
  手头上有一台施耐德 ATV66 变频器 报DC bus voltage too high    (在菜单8里)
请教各位,该如何解决?

 谢谢!!!

网友A:
我有两套ATV 66 主板 驱动板 电源板 30KW左右的 有需要可以联系 QQ27911789 13736493966

网友B(2008-07-27):
一送电不可能报这个警。
是ATV66变频器自身检测到有其他的故障,
上电开机后提示你进入菜单8里,运行诊断程序,
但是运行诊断程序是有前提的,要更改变频器接线!!
直接进入就会提示这个DC bus voltage too high 变频器报警!

为了经营广告AD下!
工控自动化变频器维修服务
027-84294320专业维修工业电路、CRT、
PLC数控伺服、变频器、软起动、触摸屏
武汉诚宇自动化是专业的变频器、PLC维修公司,
维修企业化运作,随时接修快速反应,持续的保障免费检查,
先核维修价,经用户认可再进行维修.备件充足,交货迅速.
所有维修变频器质量保证,电路板级维修,价格优惠!
同行技术交流找
工控自动化论坛小熊:
bbs.gkzdh.com
bbs.cyzdh.com
祝大家生意兴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