英威腾变频器不能降速

楼主(2007-11-30):
我有一台英威腾GS0.75KW的变频器运行正常,但频率只能升上去,不能降下来,面板和端子一样都只能升不能降,请各位大侠指点一下,小弟不胜感激。

网友A:
电流检测电路有问题

网友B:
长这么大没有见过!

网友C:
不知道LZ问题解决没有?估计设置和接线问题,恢复一下数据试试。如果还有问题可以给我们电话。

网友D:
恢复出厂设定

楼主:
谢谢,问题已经解决了

网友E:
只知道问问题,解决了又不告诉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