和利时DCS
今天的事,请帮忙分析

楼主(2007-11-30):
和利时MACSⅤ
上午工程师站电脑正常使用当中死机,反复重启也开不了机(无任何显示);随后从操作员站电脑中发现服务器至控制站的两条网络中的一条已经显示为瘫痪.
期间检查所有交换机,网卡,控制站正常.
下午工程师站电脑修好后,瘫痪的那条网络依旧.
而后先重启从服务器后,故障依旧;切换主从后重启先前的主服务器,那条瘫痪的网络显示正常了.
请熟悉和利时MACSⅤ的朋友帮忙分析原因,谢谢.

网友A(2009-05-31):
逐个检查服务器的四个网段,130.0.0.1、131.0.0.1、131.0.0.1、131.0.0.2。看看有没有不通的,你可以找一台操作员站,依次ping以上这四个地址,如果某个IP地址不通的话,而这个IP地址所在的服务器为主的话,可能造成系统状态图上多个网线显示为红色。

网友B:
ABB系统集成商,专业设计ABB PLC DCS控制系统设计,雷先生13651917255 并在各行业都有相关案例及应用尤其是DCS AC800M AC800F控制工程项目!!!有相关项目联系我
关于相关技术问题可以致电本公司02154130961,,我们是专业做ABB DCS PLC控制系统的!

网友C:
ga感觉不太可能你是否漏掉什么环节

网友D:
建议单个网络逐一检查,有可能是电脑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