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1]AB PLC中用户定义数据类型

楼主(2007-11-30):
[PLC很强调数据类型,ABPLC特色之一便是用户定义数据类型:
1. user-defined datatype
如:P104 104泵相关的数据类型:
    P104.remote PLC控制允许
    P104.running  P104运行
    P104.fault    P104故障
    P104.mode     P104控制模式(点控or联动)
    P104.start    P104启动
    P104.enable   P104可用

.后面的标记都是用户定义的数据类型,同样可以用在与P104性质相同的P105/P119等等设备上,定义时只要选取user_defined datatype 即可.

2. 规范了TAG名,程序更易懂.

网友A:
还是不明白,那他怎么对应外部的I/O点呢

网友B:
我用了用户自定义,感觉就是少建了一些标签。但程序并没有简化。不知道怎么能让程序简单些。请教楼主了。

网友C:
高人,如何把EXCEL里整理好TAG名再导入LOGIX5000的数据库,EXCEL里编辑TAG名多方便,就是没有导过,能讲一下详细步骤吗?

网友D:
下面引用由haitang在 2007-12-28 13:00:00 发表的内容:
  我用了用户自定义,感觉就是少建了一些标签。但程序并没有简化。不知道怎么能让程序简单些。请教楼主了。
--------------------------------------------------------------------------------------------
Alias For

网友E(2008-01-07):
这样定义标签名,挺科学,而且定义的标签名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