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03]AB PLC IP 地址的设置方法

楼主(2007-11-30):
前提是你要先规划好IP地址,最好按照工艺单元从小到大,
建议从20开始,因为比较容易记住.(经验)因为前工艺单元有增加PLC站的可能.

然后用BOOTP-DHCP Server固定IP地址.

方法;1.启动BOOTP-DHCP Server它可以自动读出你的ETHERNET网卡地址(最快的方法是用网线设置,经验)

     2.填如目标IP地址,后上工具条DISABLE,记住是DISABLE

为确保IP地址已经被网卡"记住",请断PLC电源重新启动一次,看地址是否还在(这一步是必要的,有设完地址,PLC重新启动后丢地址的情况)[/b]

网友A:
谢谢,可是我设定后后,并没有将地址设进去,而且提示不能设啊

网友B:
楼主写的很好啊,是这样啊,
不过遇到过  BOOTP-DHCP Server   不能选择DISABLE的啊
这个时候只有用RSLINX设定了啊,其中要选择STASTIC,

网友C(2008-01-07):
BOOTP-DHCP Server   有的时候DISABLE不上,在rslinx的以态网模块的属性里设就可以。

网友D:
在rslinx的通讯模块属性里设比较方便。

网友E:
我也有遇到,BOOTP-DHCP server设不上,总提示通讯问题.
后面用RSLink设的,

网友F(2010-03-26):
地址设完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断电吗??我IP能设上,并且也能用这个IP用电脑访问。但是断电后再上电IP就没有了!!

网友G:
andyxiao
地址设完需要等待一段时间断电吗??我IP能设上,并且也能用这个IP用电脑访问。但是断电后再上电IP就没有了!!

在channel configuration把前面3个勾 勾上就可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