急:配置OPC遇到的奇怪问题

楼主(2007-11-30):
最近配置OPC遇到了个很奇怪的问题,请教高手,具体如下(DCOM配置就不细说了,按添加Everyone用户来做的),系统是XP SP2,OPC Server是Deltav8.3,
1、刚开始在服务器本地利用Deltav自带的客户端程序测试,一切正常;
2、利用第三方客户端测试程序在本地测试正常;
3、利用第三方客户端测试程序在远程测试不成功;
4、在远程安装了Deltav自带的OPC Remote,测试成功,此时用第三方测试也成功;
5、在服务器端的控制面板里添加了一个管理员权限的用户(这可能就是出问题的所在,Deltav自带的用户管理工具已经接管了系统自带的用户添加删除管理),在DCOM里的相关用户权限里也赋予了这个用户以 访问 启动 激活等权限,结果本地、远程都连接不上OPC Server了,提示“Server Execution failed”,在控制面板里删除了这个新增的用户后,还是连接不上,提示错误也一样,但利用第三方客户端测试程序能够找到OPC Server的名称,Deltav自带的诊断工具也诊断OPC Server运行正常;
6、相同步骤应用在ABB Freelance 2000 8.1(XP SP2)和浙江中控的JX300-XP(2000系统),结果是在本地利用第三方客户端测试能够采集到数据,但在远程能够连接上服务器,采集到的数据却全是“Bad”;
已经试过了很多方法,都没有解决这个问题,还希望高手指教一二,不胜感激啊!!!

网友A:
你买美国ICONICS公司的GEN-BROKER软件,保证能够连接通.

楼主:
急,没事别在这瞎参和!!!

网友B:
COM增加了权限管理,客户端也必须有权限登陆验证功能,如果没有就把客户端和SERVER端同用户同密码登陆就没有问题,但特别不要安装杀度软件,如果安装了就嘛换。

楼主:
   谢谢你的提醒,不过这些我都做了,我所想表达的意思是:
1、在OPC Server和Client添加用户之前,我已经用administrator试通了,一点问题都没有;
2、但在OPC Server和Client添加了用户后,客户端用这个用户登录连接不上,之后就把OPC Server添加的用户删除,两端都用administrator登录,密码也相同,于是问题就出现了,再怎么去配置都没有用,始终连接不上;
3、在OPC Server利用自带的opcwatch也连接不上OPC Server了。
   有哪位遇到过类似问题?有哪位高手能够帮忙解答?
   谢谢先!!!

网友A:
To:  sunplay
你这人真的有问题,自己不懂又问人家,告诉你方法又不听,又不去看看GEN-BROKER的功能,还说人家瞎参和,真是:“狗咬吕洞宾”,你吃自己啦!
你种人,以后没有人会帮你的!!!!!!!

网友C:
参考意见:
1)DeltaV的问题,更改用户有时需要在PLUS站进行,需要正确执行重新下装,看看有没有之前的备份文件。此问题并不是OPC本身问题,涉及到DeltaV的维护,建议咨询相关供货商;
2)ABB Freelance 2000 8.1(XP SP2)和浙江中控的JX300-XP(2000系统)的问题,主要应该是DCOM配置问题,OPC服务器在DCOM方面不一定相同,可以换一个OPC客户端试试,有时也可能是OPC客户端的问题(主要在安全验证方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