关于OMRON旋转编码器与计数器的连接问题

楼主(2007-11-30):
大家好!

  现有一个项目打算采用旋转编器与计数器通过计数,来达到测量长度的功能...具体实现方法是:记录计数器的计数,假设编码器是1圈100个脉冲,那么计数值是100时,就表示马达转过的长度是1圈.

  问题是:
        选择的增量型旋转编码器是A.B.Z.三相的.不知道怎样把它和计数器相连?
        具体计数的过程是怎样的?

  希望朋友们能够帮助我!谢谢!
  我的邮箱是:liwei2049@126.com

网友A:
请问你选的是什么型号?

网友B:
关键是不知道你计数器是什么设计的啊。总之呢,计编码器的圈数时,你的上位机或计数器有接受A、B、Z的集电极接口,(通常是采用NPN输出),然后,上位机或计数器能够读出A、B的上升沿或下降沿,上位机内部用寄存器做累加不就成了。
如果你的计数器设计原理就是如此,就可以直接连了啊

网友C:
可选OMRON的高速计数单元,有专配编码器的端子。

网友D:
这个问题没必要讨论,自己看说明书上都会有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