请教高手!

楼主(2007-12-01):
明基液晶FP92W 开机2秒黑屏!所有按键失灵(包括电源键)。其不能关机!请大侠指教!

网友A:
我的电脑几年前刚买回来时显示器屏幕分辨率set错误,启动后黑屏,但是电脑启动瞬间好像有屏幕分辨率过高的信息显示出来,只有摸黑调整屏幕分辨率。但是跟你的现象不一样,电源键有效。打个售服电话咨询一下吧,看看人家的思路。

网友B:
故障短路

楼主(2008-06-30):
谢谢各位!我现在已经解决了!是主板坏了!

网友C:
主板坏了 要不就是 电脑插件 须接 我经历过

网友C:
晕了 才看见 diuren

楼主:
呵呵 ,有半年没有上网 了 ,非常对不住!

以后有问题了 还请各位多多指教!

网友D:
黑屏的時候檢查每組的供電是否正常

楼主:
请问高压板输出的高压可以万用直接测量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