冶金
这个0-5V信号是怎么先出来0-5V电压的?

楼主(2007-12-01):
我是一个新手,我在一家纸厂做自动化维护,我们用的电动执行机构是绵阳海天的,B型的.状态信号有一个滑动电阻来输出,我用表量了一下开阀和关阀信号线对COM的电压是24V,但图纸上说这个状态信号输出是0-5V,我想问的就是它这个0-5V信号是怎么先出来0-5V电压的?请各位老师详细的给指点一下,好吗?谢谢

网友A:
是不是量错线了,不该是非\

网友B:
里面有滑动电阻应该是给这滑动电阻加上一个5V的电压,才会输出一个0-5V的状态信号,看下你的图纸有没有这个5V电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