什么是浮点数?

楼主(2007-12-01):
经常遇到 这样一个 术语 “浮点数”  !
   哪位可以具体解释下 浮点数 到底是什么嘛?

网友A:
有小数的数呀,这还用问嘛

网友B:
是小数点不固定的数!一般是指既有整数又有小数部分的数,这类数进行运算时,应该用浮点数运算。

楼主:
  那所谓的  单精度浮点数 和 双精度浮点数  是什么区别???

网友C:
单精度为32位,双精度为64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