为什么总是通讯不上呢?急

楼主(2007-12-01):
前几天发现电脑与PLC通讯连不上了
一开始以为是电脑的原因,昨天把系统都
安装过了,可是还是不行,电缆也都是好的
都在其他的电脑上试过了.
请问是什么问题啊?急死了,谢谢!

网友A:
PLC型号 什么电缆?

网友B:
分析问题,别人的观点只是参考

网友C:
问题不清楚!!!!!!!!!!!

网友D:
西门子的吗,可以用接口检测功能啊

网友E:
如果不是硬件的原因,看COM口的设置,如波特率,COM设置,启始位,停止,校验等。

网友F:
首先要告诉大家是什么PLC?

网友F:
如果是西门子的话,就要进行设置,set PG/PC interface!根据你的电缆进行设置,当然前提条件是你的硬件必须匹配!

楼主:
是西门子S7-200CN XP的
电缆的波特率和PLC都是9600,COM我也都检查过了

网友G:
确认串口正常,用串口工具或超级终端测试自发自收。

  自动搜索200的波特率。如果搜不到,wipeout重新初始化200。

网友H:
肯定是设置的问题.在看一下各个设置是否正确.

楼主:
好了,跟大家说一下,谢谢了
不是设置问题,是我的USB转串口的线坏了,
最后排除了只能是它坏了,果然就是它.
没串口麻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