运动控制
新手用那个牌子的运动控制容易入门?

楼主(2007-12-01):
各位前辈,新手用那个牌子的运动控制容易入门?最好是有组态软件的. 中文的.

网友A:
运动控制器多数不以组态形式编程,而是VC,VB之类的高级语言直接调用DLL接口库,或者用厂家自己的类高级语言的脚本编程。
看似组态的,大概只有NI,但其内部其实还是类高级语言的,而且NI的运控并强,成本还特高。
如果想入门学习,建议用固高,支持国货了,或者用Trio,据说性价比不错。

网友B:
众为兴数控可以提供2-6轴运动控制器,我们提供相应函数开发包(C语言)供你参考。在此我推荐CNC4140控制器。
其特性为:
● 4轴步进/伺服控制;● 采用ARM7处理器技术;● 256M数据储存空间;● 任意2-4轴直线插补,直线加/减速;● 32路DI、16路DO、5路PWM输出;● USB / RS232通讯;● 嵌入式实时操作系统;● C/C++(ARM)软件支持。
应该说该款控制器在业内为较为先进的控制器,功能合适,价格合理,应该说足够你瞻前顾后的了。
固高主要是基于PC的运动控制卡方面;雷赛也是基于PC方面,现在更趋于步进电机驱动器方面;众为兴是工程型公司,当然其运动控制器相对来讲也较为成熟。加上白山机电,大概这4家是深圳乃至全国都数得着的数控厂家。
如有需要,可以联系xmh841020@163.com 共同探讨.

网友C:
众为兴的运动控制器好象都是脉冲给定的,而且都是和屏合在一起的,从他们网站上下的资料,感觉用户接口做得还不太好,只是把一些运动控制功能做成一个个的函数,其它的就要自己用C搞定,还有很大的改进余地。
另外波恩版主,您说的固高网站上好象没什么资料,他们主要是做运动控制卡的,好象没有做运动控制器 我觉得使用梯形图的运动控制器比较容易上手,但是对于复杂的运动控制不好用,使用高级语言对于运动控制比较好用,但是控制I/O是很不好用了,如果一个控制器运动控制用高级语言,I/O控制用梯形图那是最好了,不过好象这样的控制器不是很多

网友D:
建议,使用TECHNOSOFT的OEM智能伺服驱动器,作为学习和使用都非常方便

网友E:
到我的博客看看我的http://blog.gongkong.com/Index.Asp?Id=12094

网友F:
关注一下,做个记号

网友A:
固高是做了许多年的运控卡,有没有完整的运动控制器我还真说不清楚。
至于用梯图编程的运动控制器还真有,就是成本高了一些,不适合入门使用,比如Rockwell,GE Fanuc,Beckhoff的PAC,以及其它一些具备OpenPLC Motion的控制器。其实IEC61131-3中的ST已经是非常接近高级语言(类Pascal)的编程方法了。

网友G:
Rockwell的运动控制的确是用梯形图编程的,当然也可以用结构化文本(ST)。如果只是学习,只要电脑里装了RSLogix5000和仿真软件Emulator或PC-based软件SoftLogix就可以了。所有的伺服轴可以设成虚拟轴,这样在自己的电脑里就可以练习运动控制的编程和运行测试,甚至可以玩同步,插补,机械手控制。实际上大部分应用程序开发,没有硬件,在电脑上都可以完成了。
有一个交互式的运动控制培训软件,叫RSTrainer for RSLogix5000 - Motion。类似的培训软件有一整套,不过好像只有英文的。

网友A:
就是系统太贵,学了没法用也等于白学。

网友C:
呵呵,波恩说得对,太贵的东东学了好象也没什么用,我觉得众为兴以后在低端的运动控制应该还是很有希望的,如果能够持续改进的话.

网友H:
运动控制卡是基于工控机的,这种情况主要还要用到工控机的其他功能,由于工控机的速度,性能是其他无法比拟的。运动控制器就是将运动控制卡连接CPU主板再加上内存封装在一个盒子内,他具有成本低,恶劣环境适应性强(比工控机),直接断电程序和数据不丢失等等优点。也可以根据设备特点选择不同的主板和内存(通常称为电子盘)。其实两者是一个东西。
如果设备其他功能需要工控机,那么给他控制卡直接装到工控机内,岂不方便实惠。如果设备只用到运动控制功能(例如插补,电子齿轮)其他没什么额外的需求那就用运动控制器(常说成脱机式,独立式,或嵌入式)。运动控制卡是一样的。叫法不同,东西是一样的。就好像松下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叫驱动器,三菱伺服电机的驱动器叫放大器一样。
我这里是固高科技 上海分公司的,李先生,021-54220960。给我联系我给你发点。网站上有资料啊,相应产品的英文用户手册和编程手册都有。

网友C:
运动控制器和运动控制卡是有区别的,硬件和软件结构都是不同的,就像普通台式机和工控机的硬件结构是不同的

网友I:
很可能沦为广告贴

网友A:
“运动控制器就是将运动控制卡连接CPU主板再加上内存封装在一个盒子内”———以偏概全!有误导之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