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

楼主(2007-12-01):
101. [T]AF001   5   1   1
电源箱的接地电阻在施工时应不大于(   )。
(A)1Ω      (B)4Ω      (C)10Ω      (D)100Ω[T/]
[D]B[D/]
102. [T]AF001   5   1   2
仪表配电线路的绝缘状况对其能否正常运行很关键,一般规定导线对地绝缘电阻及导线间绝
缘电阻在500VAC测试电压下应不小于(   )。
(A)10MΩ      (B)50MΩ      (C)100MΩ      (D)500MΩ[T/]
[D]C[D/]
103. [T]AF001   5   1   3
仪表供电系统在自动化控制中所处的位置举足轻重,因此做好日常的维护工作很重要,下面有关其使用与维护的做法不妥的是(  )。
(A)经常检查电源箱、电源间的环境温度。 (B)保持电源箱、电源间的卫生环境,不得有灰尘、油污。  (C)在紧急情况下,可以从仪表用电源箱上搭载临时负载。 (D)仪表供电系统所用的各种开关、熔断器、指示灯都要检查确保质量,应有一定数量的备件。[T/]
[D]C[D/]
104. [T]AF001   5   1   4
仪表供电系统在检修时,应严格执行相应的检修规程,下面检修施工项目不符合规程要求的是(  )。
(A)仪表用电源及供电线路只能在装置停工时方能检修作业,日常情况下,只需加强维护,不得随便检查施工。 (B)检修工作必须由有经验的仪表专业人员进行。  (C)电源箱输出电压稳定度应符合24±1%V的技术要求,微波电压有效值小于48 mv。  (D)可用工业风对电源箱内部进行吹扫除尘。[T/]
[D]D[D/]
105. [T]AF002   5   1   1
在炼油化工生产中,气动仪表对供风的要求相当严格,一旦供风质量达不到使用要求,仪表设备将无法正常工作。仪表施工规范中对供风中含尘、含油、含水等指标也都有明确规定,要求净化后的气体中,含尘粒直径不应大于(   )。
(A)2um      (B)3um     (C)4um    (D)5um[T/]
[D]B[D/]
106. [T]AF002   5   1   2
在炼油化工生产中,气动仪表对供风的要求相当严格,一旦供风质量达不到使用要求,仪表设备将无法正常工作,一般对供风要求含尘、含油、含水等都有明确规定,要求净化后的气体中,油分含量应控制在(   )以下。
(A)5ppm     (B)6ppm      (C)7ppm      (D)8ppm[T/]
[D]D[D/]
107. [T]AF002   5   1   3
供风方式一般可分为集中供风和分散供风两种,控制室一般采用集中供风,由大功率空气过滤器、减压阀组成供风系统向负载供气,仪表供气压力应控制在(   )。
(A)300~700kPa   (B)100~300kPa  (C)200~500kPa      (D)140~160kPa [T/]
[D]A[D/]
108. [T]AF003 5   1   1
UPS通常由两套系统构成,一套蓄电池储能,另一套直接使用交流电网,两者互为备用,通过电子开关切换。一旦电网系统突然停电或供电质量不符合要求,另一套能立即投入使用,时间在( )之间。
(A)2-4ms (B)2-4s (C)1min (D) 2-4min[T/]
[D]A[D/]
109. [T]AF003 5   1   2
110. 静态UPS由整流器、蓄电池组、( )和静态电子开关部件组成。
(A)变压器 (B)逆变器 (C)稳压器 (D)发电机[T/]
[D]B[D/]
111. [T]AF003 5   1   3
(  )会影响UPS在故障状态下运行时间的长短。
(A)蓄电池容量 (B)蓄电池多少 (C)负荷大小 (D)以上都[T/]
[D]D[D/]
112. [T]BA001   5   1   1
仪表工维护保养巡回检查工作一般至少(  )。
(A)每天巡检一次 (B)每天巡检两次 (C)每两天巡检一次 (D)每周巡检一次[T/]
[D]A[D/]
113. [T]BA001   5   1   4
仪表工巡回检查,要查看仪表指示记录是否正常,下列说法错误的是(  )。
(A)查看现场一次仪表指示和控制室显示仪表是否一致 (B)查看现场一次仪表指示和控制室调节仪表指示值是否一致 (C)查看调节仪表指示值和调节器输出指示是否一致(D)查看调输出值和调节阀阀位是否一致[T/]
[D]C[D/]
114. [T]BA001 5   1   3
仪表的完好率是反映仪表完好状况的重要指标,一般要求仪表完好率要大于等于(  )。
(A)90% (B)95%  (C)98% (D)99.8%[T/]
[D]C[D/]
115. [T]BA001   5   1 5
仪表的泄漏率是反映仪表和工艺接口泄漏情况的重要指标,一般要求小于(  )。
(A)1‰ (B)0.3‰  (C)0.3﹪ (D)0.5‰[T/]
[D]B[D/]
116. [T]BA002 5   1   2
通过保温使仪表管线内介质的温度应保持在(  )℃之间。
(A)20~80  (B)0~10 (C)15~20(D)20~100[T/]
[D]A[D/]
117. [T]BA002 5   1   1
仪表保温箱内温度应保持在(  )℃之间。
(A)0~15 (B)15~20  (C)0~65 (D)20~80[T/]
[D]B[D/]
118. [T]BA002 5   1 4
对于差压变送器,排污前应先将(  )阀关死。
(A)三组阀正压    (B)三组阀负压 (C)三组阀正负压  (D)三组阀平衡[T/]
[D]C[D/]
119. [T]BA003   5   1   1
仪表检修分为仪表大修、中修和(  )。
(A)小修  (B)故障检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