3

楼主(2007-12-01):
201. [T]BD007   5   1   3
同一型号的扭力管浮筒液面计测量范围愈大,则浮筒直径(    )。
(A)越大    (B)不变     (C)越小   (D)以上都有可能[T/]
[D]C[D/]
202. [T]BD008   5   1   1
浮球液面计是根据(   )原理工作的。
(A)阿基米德    (B)恒浮力    (C)变浮力   (D)以上都不对[T/]
[D]B[D/]
203. [T]BD008   5   1   2
以下不属于恒浮力原理工作的液位计是(    )。
(A)浮筒液位计 (B)浮球液位(界位计) (C)浮子钢带液位计
(D)磁耦合浮子式液位计[T/]
[D]A[D/]
204. [T]BD008   5   1   3
浮球式液位计的主要特点是(   )。
(A) 它的浮球所受浮力是不变的,它的位置是随着液位的变化而不变
(B) 它的浮球所受浮力是变化的,它的位置是随着液位的变化而不变
(C) 它的浮球所受浮力是不变的,它的位置是随着液位的变化而变化
(D) 它的浮球所受浮力是变化的,它的位置是随着液位的变化而变化 [T/]
[D]C[D/]
205. [T]BE001   5   1   1
流量是指(  )。
(A)单位时间内流过管道某一截面的流体数量  (B)单位时间内流过某一段管道的流体数量  (C)一段时间内流过管道某一截面的流体数量 (D)一段时间内流过某一段管道的流体数量 [T/]
[D]B[D/]
206. [TW]BE001   5   1   2
已知工作状态下的质量流量标尺上限Q=500t/h,被测流体密度ρ=857.0943Kg/m3,则相应的最大体积流量是 (   )。
(A)58.337m3/h   (B)583.37m3/h   (C)5833.7m3/h   (D)以上都不对[T/]
[D]B[D/]
207. [T]BE001   5   1   3
管道内的流体速度,一般情况下,在(    )处流速最大。
(A)管道上部    (B)管道下部   (C)管道中心线   (D)管壁
[D]C[D/]
208.  [T]BE002   5   1   1
下列节流装置在使用前需标定才能使用的是(   )。
(A)标准孔板  (B)标准喷嘴  (C)文丘利管   (D)圆缺孔板[T/]
[D]D[D/]
209. [T]BE002   5   1   2
节流孔板对前后直管段一般都有一定的要求,下面答案正确的是(   )。
(A)前10D后5D  (B)前10D后3D  (C)前5D后3D   (D)前8D后5D[T/]
[D]A[D/]
210. [T]BE002   5   1   3
如果节流装置结构不符合标准要求时,流量计算公式中的流量系数会发生变化,下列情况下,流量系数变小的是(    )。
(A)孔板直角入口边缘不锐利     (B)孔板开孔圆筒部分太长
(C)孔板厚度超过规定值         (D)角接取压法正取压孔离孔板端面距离太远[T/]
[D]C[D/]
211. @ [T]BE002   5   1   4
常用的节流装置的取压方式有(    )。
(A)角接取压和径距取压 (B)法兰取压和径距取压 (C)理论取压和管接取压         (D)角接取压和法兰取压[T/]
[D]D[D/]
212. [T]BE003   5   1   1
指示、记录型双波纹管差压计量程是通过(   )来调整。
(A)改变从动杆的臂长      (B)改变连杆的有效长度
(C)改变主动杆的臂长      (C)改变主动杆上偏心钉位置[T/]
[D]A[D/]
213. [T]BE003   5   1   3
在双波纹管差压计中,为了克服工作液体温度变化对仪表示值的影响,在结构上采取(   )措施。
(A)在测量机构的右边装一个处于自由状态的波纹管    (B)在测量机构的右边装一个处于自由状态的弹簧     (C)在测量机构的左边装一个处于自由状态的波纹管
(D)在测量机构的左边装一个处于自由状态的弹簧[T/]
[D]C[D/]
214. [T]BE003   5   1   5
为了使流量系数的变化在允许范围内,差压式流量计的最低流量值应在流量刻度的(   )以上。
(A)10%     (B)20%     (C)30%     (D)无法确定[T/]
[D]C[D/]
215. [T]BE004   5   1   1
差压变送器一般情况都与三阀组配套使用,当正压侧阀门有泄露时,仪表指示(   )。
(A)偏高     (B)偏低      (C)不变    (D)无法判断[T/]
[D]B[D]
216. [T]BE004   5   1   2
当三阀组的平衡阀出现泄露时,差压变送器指示(  )。
(A)偏低    (B)偏高    (C)不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