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0

楼主(2007-12-01):
三.简答题
1. [T]AA003  5 4 1
什么是半导体?[T/]
[D]答:半导体是导电能力介于导体和绝缘体之间的物质。(1.0)[D/]
2. [T]AA004 5 4 3
什么是三极管的输入特性?[T/]
[D]答:当集射极电压UCE为定值时,加在三极管基极与发射极间的电压Ube与由它产生的基极电流IB之间的关系。(1.0)[D/]
3. [TW]AD008   5   4   1
简述活塞式压力计工作原理。
 [T/]
[D]答:活塞式压力计的结构原理,它由测量部分和压力发生部分组成。(0.3)工作时,手轮1向前转动,使工作活塞2挤压油液,并把压力传给测量活塞4 。当活塞4下端因压力P作用所产生的向上顶的力和活塞本身、托盘及加在上面的砝码的重力相平衡时,活塞4就稳在某一平衡位置。此时的平衡关系式为:
                PA=mg+m0g
由此得:
                P=1/A(m+m0)g
式中      A—一活塞4横截面积;
          m、m0一一分别为砝码和测量活塞(含托盘)的质量;
              g——重力加速度。  (0.5)
如果在针形阀6或8上面装被校压力表,则当平衡时由所加硅码的数值L,便可知被校表的误差。(0.2)[D/]
4. [T]AD008   5   4   2
用活塞压力计校验标准弹簧管压力表时,应当如何加取砝码?读数时,为什么要使测量活塞和砝码保持一定的旋转速度?[T/]
[D]答:①用活塞压力计校验标准弹簧管压力表时,加取砝码都应平取平放,并应上下对齐。(0.5)②读数时,为减小因测量活塞与活塞柱之间的静摩擦而造成的误差,故必须使测量活塞和砝码保持一定的旋转速度。(0.5)[D/]
5. [T]AD008   5   4   3
某活塞式压力计的砝码丢了几块,能否用相同规格的另一台活塞式压力计的砝码代用?[T/]
[D]答:不能。(0.3)因为活塞式压力计上活塞杆、活塞缸、托盘和砝码等必须根据压力计的同一出厂编号配套使用,不能互换,否则压力计的精度就不能保证。(0.7)[D/]
6. [T]AD008   5   4   4
压力发生器是否就是活塞式压力计?[T/]
[D]答:①压力发生器和活塞式压力计是不同的,压力发生器只有压力发生部分,没有砝码等测量部分。它是作为压力泵用来校验一般压力表的。方法是在它上面装二块压力表,一块是标准表,一块是被校表,利用标准表来校验被校表的误差。(0.4)②活塞式压力计也是用来校验压力表的,但它校的不是一般压力表,而主要是精密压力表。它除了有压力发生部分外,还有活塞、托盘、砝码、水准泡等压力测量部分。它是以砝码的多少来校验被校表的,所以不应装标准压力表。(0.4)③为了方便,现在常用活塞式压力计校验一般压力表,即把它当作压力发生仪来用,这当然也是可以的,但在经济上是不合算的。(0.2)[D/]
7. [T]BA001 5 4 1
仪表巡回检查的内容大致有哪些?[T/]
[D]答:①向当班工艺人员了解仪表运行情况;(0.1)②查看仪表指示、记录是否正常;(0.1)③查看仪表供电供风情况;(0.2)④检查仪表保温、伴热状况;(0.1)⑤检查仪表本体与连接件损坏和腐蚀情况;(0.2)⑥检查仪表和工艺接口泄漏情况;(0.1)⑦查看仪表完好状况。(0.2)[D/]
8. [T]BA002   5   4   1
仪表日常维护工作大致有哪些内容?[T/]
[D]答:①巡回检查;(0.2)②定期润滑;(0.2)③定期排污;(0.2)④保温伴热;(0.2)⑤故障处理;(0.1)⑥填写仪表校验记录,配合做好技术资料归档等工作。(0.1)[D/]
9. [T]BA002    5   4   2
仪表的定期润滑大致有哪些内容?(T/)
[D]答:①记录的传动机构、平衡机构;(0.1)②气动记录(调节)仪表自动-手动切换滑块、走纸机构;(0.1)③气动长行程执行机构的传动部件;(0.2)④气动切断球阀、蝶阀等的转动部件;(0.2)⑤保护箱、保温箱的门轴;(0.2)⑥孔板、调节阀等使用的双头螺栓。(0.2) [D/]
10. @[T]BA002 5 4 5
查看仪表的完好状况,通常要检查哪些内容?[T/]
[D]答:1)零部件完整,符合技术要求(0.6)
(A) 名牌清晰无误  (B)零部件完好齐全并规格化 (C)紧固件不松动  (D)插接件接触良好(E)端子接线应牢靠(F)密封件无泄漏。
2)设备及环境整齐、清洁、符合工作要求。(0.4)
(A)整机应清洁、无腐蚀、漆层应平整、光亮、无脱落  (B)仪表管线、线路敷设整齐、均要做固定安装  (C)在仪表外壳的明显部位应有表示流动流向的永久性标志  (D)管路、线路标号应齐全、清晰、准确。[D/]
11. [T]BA003   5   4   5
仪表停车时,应注意做好哪些工作?[T/]
[D]答:(1)和工艺人员密切配合;(0.2) (2)了解工艺停车时间和设备检修计划(0.2) (3)根据检修计划,及时拆卸相关仪表(0.2)  (4)拆除压力表、变送器时注意堵塞、憋压现象防止造成人身和设备事故(0.2)  (5)对带联锁的仪表拆卸前要切换置手动位置(0.2)[D/]
12. [T]BB002 5 4 3
什么是传感器?什么是变送器?[T/]
[D]答:①简单地说,传感器就是将被测量转换成与之对应的信号(电信号)并传送出去。(0.4)②变送器是传感器与转换器的另一种称呼。(0.1)③凡是能直接感受非电的被测量变量并将其转换成标准信号输出的传感器转换装置,可称为变送器。(0.5)[D/]
13. [T]BB002   5   4   1
什么是仪表的滞后、死区和回差,它们之间有什么关系?
[D]答:①仪表的滞后是由输入量值增大的上升段和减小的下降段构成的特性曲线所表征的现象。(0.2)②死区是输入量的变化不致引起输出量有任何可察觉的变化的有限区间,它一般用输入量程的百分数表示。(0.2)③回差(也叫变差)是当输入量上升和下降时,同一输入的两相应输出值间(若无其它规定,则指全范围行程)的最大差值。 (0.3)④回差包括滞后和死区,并按输出量程的百分数表示。 (0.3)[D/]
14. [T]BB005   5   4   1
什么叫系统误差?有什么特点?产生的原因是什么?
[D]答:系统误差又称规律误差,因为其大小和符号均不改变或按一定规律变化。(0.3)系统误差的主要特点是容易消除或修正。(0.3)产生系统误差的主要原因有:仪表本身的缺陷、使用仪表的方法不正确,观测者的习惯或偏向,单因素环境条件的变化等。(0.4)[D/]
15. [T]BB005   5   5   1
某测量系统由测量元件、变送器和指示仪表组成。要求系统的允许误差(相对额定误差)为士1%。试问,选用精度分别为0.1级、0.5级和1级的测量元件、变送器和指示仪表能否满足系统对误差的要求?请用数据说明。如不能满足,此矛盾又该如何解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