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

楼主(2007-12-01):
21. [T]BC001   5   4   3
什么是流体的静压力、动压力和全压力?它们之间的关系怎样?
[DW]答:①当流体静止时,在其中任意一点上的压力,不论在哪个方向上,其大小都是相同的,这个压力便是静压力。(0.3)②但是当流体流动时,压力的大小将发生变化。假定把一块小薄板放在流体中,并使其静止不动,则当板与流束平行时,作用在板面上的压力是静压力;而当板与流束垂直时,则除了静压力外,还要加上动压力的作用。所以动压力是指流体所具有的动能,它的大小决定于流体的流速和密度。(0.4)③而非粘性流体的全压力,便是指流体的动压力和静压力之和。即
     P0=P+1/2ρv2
式中P0——全压力,又称总压力;
P ——静压力;
1/2ρv2——动压力(ρ为流体密度,v为流速)。     (0.3)[D/]
22. [T]BD002   5   4   2
翻板液位计的翻板是由什么材质制造?它是怎样工作的?[T/]
[D] 答:①翻板是由导磁的薄铁皮制成的,每片宽10mm,垂直排列,并各自能绕框架上的小轴翻转,翻板的一面涂红漆(或绿漆),一面涂银灰漆。(0.4)②工作时,液位计的连通管经法兰与容器相连,构成一连通器,连通管中间有浮标,它随着液位的变化而变化,浮标中间有一磁钢,其位置正好与液面相一致,当液位上升时,磁钢将吸引翻板,并将它们逐个翻转,使红(或绿)的在外边;液位下降时,又将它们翻过来,使银灰的在外边,即以颜色表示液位高度,读数十分直观醒目。(0.6)[D/]
23. [TW]BD004   5   4   3
 图示为乙烯装置脱甲烷塔底液面差压测量系统。其中正压导管用蒸汽伴热,以强制导管中的介质气化。塔内的压力为P。,介质密度为ρ,液位变化高度为H,问变送器的量程为多少?若伴热蒸汽停用,则变送器的输出会发生什么变化?
                                                                                  [T/]
[D] 答:因为正压导管有蒸汽伴热,所以导管内的介质为气相,变送器正压室压力P+就是A处的压力。即
P+=PA=Hρg+P0
负压室压力P-=P0
于是仪表的量程为
        △P= P+-P-=Hρg                                       (0.4)
当伴热停掉,强制汽化失灵,于是正压导管内的气体冷凝,变送器正压室压力P+为
      P++hρg=P0+Hρg
      P+=(H-h)ρg+P0
式中 h——冷凝液高度
负压室压力不变,即
      P-=P0
于是仪表上受的压差
     △P= P+-P-=(H-h)ρg
即比原差压少了hρg,所以输出下降;当h>H时,输出下降为零。(0.6)[D/]
24.  [T]BE002   5   4   1
什么是标准节流装置?什么是非标准节流装置? [T/]
[D]答:①所谓标准节流装置就是有关计算数据都经系统试验而有统一的图表和计算公式。按统一标准规定进行设计、制作,安装标准节流装置时不必经过个别标定就可使用。(0.5)
②非标准节流装置则是指那些试验数据不很充分,设计制作后必须终过个别标定才能使用的节流装置。(0.5) [D/]
25. [T]BE002   5   4   2
什么叫1/4圆喷嘴?它有什么特点?[T/]
[DW]答:①1/4圆喷嘴是一种非标准节流装置。它也是一块薄板,但其开孔入口形状是半径为r的1/4的圆弧(如图)。(0.3)②主要用于粘度很大流速又很小,而工作状态下雷诺数很低的介质的流量测量。因为当雷诺数远低于界限雷诺数时,标准节流装置的流量系数变化较大,而1/4圆喷嘴较稳定。(0.7)
              [D/]
26. [T]BE002   5   4   3
简述节流装置(孔板)有哪几种取压方式?它们各有什么特点?[T/]
[D]答:目前取压方式有如下五种。它们的特点是:
①角接取压法:上下游侧取压孔中心至孔板前后端面的间距各等于取压孔径的一半(对单孔取压而言);如果用环室取压时等于环隙宽度的一半。(0.2)
②法兰取压法:上下游取压孔中心至孔板前后端面的间距均为25.4±0.8㎜或叫做“1英寸法兰取法”。(0.2)
③理论取压法:上游的取压孔中心至孔板前端面距离等于管道内径,下游的取压孔中心至孔板前端面的间距取决孔板孔径与管道内径比值d/D,如d/D在0.1-0.8时取压孔位置分别在0.84D-0.34D范围内变动。(0.2)
④径距取压:上游取压孔中心至孔板前端面的间距为D,下游取压孔中心至孔板前端面的间距为1/2D。(0.2)
⑤管接取压法:上游取压孔中心至孔板前端面为2.5D,下游取压孔中心至孔板后端面为8D。(0.2)其中①、②是常用的取压方式。[D/]
27. [T]BE003   5   4   1
 在什么情况下,差压式流量计要加装冷凝器、集气器、沉降器和隔离器?[T/]
[D]答:①当导压管内的液体受环境温度的影响而冷却,或与测量管路内的状态不一样时,例如测量蒸汽流量时,则应在差压管路上加装冷凝器,并使正负压导管中的冷凝面有相等的高度和保持恒定。这样当差压急剧变化时,才不会产生测量误差。(0.25)②当被测介质为液体时,则应在导压管的各最高点上安装集气器和排气阀,以便收集和定期排出液体中析出的各种气体。(0.25)③当测量含有杂质的液体或潮湿的气体流量时,则应在导管的最低点安装沉降器和排污阀,以便收集和定期排出信号管路内的各种污物和积水。(0.25)④当测量有腐蚀性或高粘度、易凝结、析出固体的流体时,则应采用隔离器和隔离液体将被测流体和差压仪表的导管隔离开。(0.25)[D/]
28. [T]BE003   5   4   2
在工艺介质为液体的水平管道上,垂直安装一套差压式流量测量系统,差压变送器是经过校验后安装上去的,仪表启用后发现指示值偏低,经核实工艺生产状况与孔板设计加工数据均无问题,试分析可能的原因并说明解决办法。[T/]
[D]答:①孔板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