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2

楼主(2007-12-01):
41. [T]BG005   5   4   1
差压变送器的检测元件为什么要做成膜盒结构?用单膜片行不行? [T/]
[D]答:①差压变送器的检测元件一般有单膜片和膜盒组件两种,单膜片加工方便,灵敏度高,但它不能耐单向过载。(0.3)   ②绝大部分差压变送器的检测元件都采用膜盒组件,这是因为膜盒组件在使用的差压范围内,具有很好的灵敏度和线性,而当差压超过使用范围时,即单向过载时,膜盒不但不坏,而且也极少有影响,这是膜盒结构的特点。(0.5)   ③由于膜盒内充有硅油,它除了传递压力之外,还有阻尼作用,所以仪表输出平稳。(0.2)[D/]
42. [T]BG005   5   4   2
为什么膜盒结构的差压变送器能经受单向过载?[T/]
[DW]答:①差压变送器的工作压力常比所测差压大得多,有时甚至大几百倍,上千倍。由于操作不慎或其它异常原因,仪表测量元件难免会受单向工作压力,也就是说要受比测量范围大很多的压力。在这种情况下,为了使测量元件不因此而影响工作性能,所以在膜盒结构中都有单向过载保护装置。(0.4)
②常见的有下列两种:

如图(a)所示。膜盒基座2两端面加工成波纹,其形状与膜片1受压变形后的波纹形状相同。当膜片在受单向静压而变形到一定程度时,就完全贴紧在膜盒座上,从而保证了测量膜片不受破坏或产生永久变形。(0.3)
③如图(b)所示。在膜盒基座上有密封环4。当膜片在受单向压力时,硬芯3位移到一定程度就压在密封环上,使膜片和基座形成两个密封室,室内的硅油不再流动,由于液体是不可压缩的,因而膜片便不会破坏或产生永久变形。(0.3)[D/]
43. [T]BG005   5   4   4
何谓差压变送器的静压误差?它产生的原因是什么?[T/]
[D]答:①向差压变送器正、负压室同时输入相同的压力时,变送器的输出零位会产生偏移,偏移值随着静压的增加而发生变化,这种由于静压而产生的误差,称为静压误差.(0.4)[D/]
②产生静压误差的原因主要是:
a.正、负压室膜盒有效面积不相等(0.15)
b.出轴密封装置的波纹管或膜片与主杠杆不同心,存在偏心距(0.15)
c.固定支架的螺钉上力不均,致使主杠杆和机座不垂直(0.15)
d.仪表装配不合适,如大小机体的固定螺钉受力不均,下杠杆和“C”形簧片装配不正等(0.15)
44. [T]BG006 5 4 1
影响调节器控制偏差的主要原因有哪两个方面?[T/]
[D]答:一是调节器结构本身,二是零部件的加工制造、选配和安装。(1.0)[D/]
45. [T]BG007   5   4   1
什么是控制点偏差?[T/]
[D]答:调节器在实际工作中,当输出稳定在某一所需要的定值时,调节器测量和给定之间有一定差值,这个差值就是控制点的偏差。(1.0)[D/]
46. [T]BH002   5   4   1
什么是1151变送器的δ室,它的结构怎样?[T/]
[DW]答:①在1151变送器中,电容式敏感元件称δ室(如图所示)。(0.3)

②它具有完全相同的两室,每室由玻璃与金属杯体烧结后,磨出球形凹面,然后镀一层金属薄膜,构成电容器的固定极板。测量膜片焊接在两个杯体之间,为电容器的活动极板。杯体外侧焊上隔离膜片,并在膜片内侧的空腔中充满硅油或氟油,以便传递压力。
当被测压力作用于膜片时,通过填充液使测量膜片产生位移,从而改变了可动极板与固定极板间的间距,引起电容变化,并通过引线传给测量电路。(0.5)
③当δ室受到过载时,测量膜片紧贴在球形凹面上,从而保证了单向压力不受损坏。(0.2)[D/]
47. [T]BH002   5   4   2
如何调校电容式差压变送器的零位、量程、线性度、迁移量和阻尼?[T/]
[DW]答:1)调校接线如图所示。(0.2)

图中①——稳压电源,直流24V±10%,连续可调;
    ②——标准电阻,250Ω±0.005%;
    ③——数字电压表,0~5V±0.05%(或相应精度的电位计);
    ④——负载电阻,0~1kΩ电阻箱±0.1%;
    ⑤——标准压力计;
    ⑥——信号压力源,低差压用微压调节器,中差压用气动定值器,高差压、大差压用活塞式压力计。
调校方法如下:
2)零位、量程
调校前,将阻尼电位器按逆时针方向旋到头(即关掉阻尼作用)。接通电源通电15~30分钟后,调整零位。输入差压为0时,使变送器输出为4mA,即电压表指示1±0.004V。然后加入相当于满度输出的差压信号,调节量程电位器(顺时针转动,输出增大,反之减小),使变送器输出为20mA,即电压表指示5± 0.004V。注意在调量程电位器时将影响零位,而调零位电位器时不影响量程范围,故在调完测量范围以后尚须调整一次零位。(0.2)
3)线性度
通常变送器出厂时已校好,如要求线性度较高而且具备精密标准仪器时也可进行,步骤如下:在调好零位及量程后,加入相当二分之一量程的差压信号,此时输出应为12mA,即电压表指示3.000±0.004V,如不符合要求,则调节线性度电位器,使输出达到要求,然后重复检查零位、量程及线性度到合格为止。(0.2)
4)迁移量
先将量程调到需要数值,如1000~2500mmH2O测量范围,则先将量程调到0~1500mmH2O。如量程始点迁移量不大,可直接调节调零电位器来实现迁移。如迁移量较大,则需将安全接线盒中的正负迁移开关拨到相应位置(注意不可将两只开关全都拨向“+”“一”符号端),然后在输入端加入稳定的量程始点差压信号,调节零位电位器使输出为4mA。
复核当输入压差为测量上限时(如前述的2500mmH2O),其输出应为20mA,否则可微调量程电位器。(0.2)
5)阻尼
所谓阻尼即变送器的输出随被测压差变化的反应速度。一般在现场使用时按变送器输出波动情况加以调整,用小螺丝刀插入阻尼调节孔内,旋转电位器柄,向顺时针方向转,阻尼时间增加,向逆时针方向转,阻尼时间减小,但当旋到头时不能用力再旋,以免损坏电位器。(0.2)[D/]
48.  [T]BH009  5   4 3
什么是DCS?[T/]
[D]答:DCS也称分散式控制系统,它是利用计算机技术、控制技术、通信技术、图形显示技术实现过程控制和过程管理的控制系统。(0.1)
49. [T]BJ002   5   4   1
简单叙述气动薄膜执行机构的工作过程?[T/]
[D]答:①气动薄膜执行机构输出的是位移,它与信号压力成比例关系;(0.25)②当信号压力进入膜室时,在波纹膜片上产生一个作用力,使推杆移动并压缩或拉伸弹簧;(0.25)③当弹簧的反作用力与膜片上的作用力平衡时,推杆就稳定在一个新的位置;(0.25)④信号压力越大,作用在波纹膜片上的作用力越大,弹簧的反作用力也越大,即推杆的位移越大。(0.25)[D/]
50. [T]BJ003 5 4 1
简单叙述调节阀的调节原理?[T/]
[D]答:①调节阀是一个局部阻力可以改变的节流元件;(0.25)②当阀前后的压差不变时,流量仅随阻力系数变化;(0.25)③而调节阀阻力系数的变化是通过阀芯行程的改变来实现的;(0.25)④因此通过执行机构推杆改变阀芯的行程,实现了对流体的控制。(0.25)[D/]
51. [T]BJ004 5 4 1
调节阀阀盖有哪些用途?[T/]
[D]答:①调节阀阀盖是阀体组件的一个零部件,阀芯连接杆或旋转阀轴通过它而运动;(0.2)②在直通式或角形程阀体上,它是阀体承受压力的部件;(0.2)③阀盖通常提供一种把执行机构安装到阀体上的方法,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