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5

楼主(2007-12-01):
11. [T]BC003   5   5   1
现用一单管水银压力计测某空气罐内的压力。若当地的重力加速度为标准重力加速度(即g=980.665cm/s2),当环境温度为30℃时,从压力计上读得的表压值为420mmHg,试求罐内的绝对压力为多少mmHg?折合多少Pa?[T/]
[D]解:由题可知当地的大气压力为760 mmHg。又由有关手册查得0℃与30℃时,汞的密度分别为13.5951、13.52g/cm3,故罐内的绝对压力为
p绝=P大气+P表=760+420×
=760+417.68=1177.68 mmHg
=156.984kPa
所以罐内的绝对压力为1177.68 mmHg,约等于156.984kPa。[D/]
评分标准:公式正确占0.4;参数选择正确占0.3;计算正确占0.3。
12. [T]BC004   5   5   1
有一被测压力p=6.5MPa,用弹簧管压力计进行测量,仪表所处的环境温度40℃,要求测量值准确到1%,试选择一仪表的测量范围和精度等级。[T/]
[D]解:测量值允许绝对误差值△为
△ =p×1%=6.5×1%=0.065MPa
根据被测量值在测量上限的2/3处左右进行选择:
6.5× =9.75MP。
所以选择刻度为0~10MPa的测量范围。
查表可知弹簧管压力表的温度系数β约为0.0001~0.001,取β=0.0001。则温度附加误差值△P为
△ p=10×0.0001(40—25)
=0.015 Mpa
这样,仪表的允许误差δ可以按下式求得
△ =10×δ+0.015=0.065MPa
得                 δ=0.5%
所以,选择一测量范围为0~10MPa,0.5级的弹簧管压力表即可。
评分标准:测量范围计算选择正确占0.3;附加误差计算正确占0.3;精度计算选择正确占0.3;答正确占0.1。
13. [T]BD004   5   5   1
有一台差压变送器,测量范围为0—10000Pa,在该仪表的说明书中规定可实现的负迁移为100%(最大迁移量-100%),试问该表的最大迁移量是多少?[T/]
[D]解:负迁移就是在不改变量程的条件下将零点(或称起点)向负方向迁移,迁移量占量程的百分数就是迁移的百分数。 (0.5)
最大迁移量 =10000×100% =10000Pa,因此,对测量范围0-10000Pa的变送器可迁移成 –10000-0Pa。(0.5)[D/]
答:该表的最大迁移量是–10000-0Pa。
14. [TW]BD004   5   5   2
如图所示,用差压变送器测量闭口容器的液位。h1=50Cm,h2=200Cm,h3=140Cm,被测介质的密度ρ1=0.85g/cm3,负压管内的隔离液为水,求变送器的调校范围和迁移量。
 [T/]
[D]解:仪表的量程ΔP为
ΔP= h2ρ1g=200×0.85×980.7×100/1000=16671.9(Pa)
当液位最低时,变送器正、负压室的受力为(不考虑容器内的工作压力)
P+=h3ρ1g=140×0.85×980.7×100/1000=11670.3(Pa)
P-=(h1+ h2+h3)ρ0g=(50+200+140)×1×980.7×100/1000=38247.3(Pa)
(ρ0 ——水的密度   )
于是仪表的迁移量P为:
P= P+- P-=11670.3-38247.3=-26577(Pa)
因为P+<P-,故为负迁移。
所以,仪表的调校范围为
-26577-(-26577+16671.9)=9905.1 (Pa)
答:变送器的调校范围为9905.9 Pa;迁移量为-26577Pa。[D/]
评分标准:公式正确占0.3;过程正确占0.4;答案正确占0.2;答正确占0.1。
15. [T]BD004   5   5   1
1151GP压力变送器测量范围原为0~100kPa,现零位正迁移100%,则(1)仪表的测量范围变为多少?(2)仪表的量程是多少?(3)输入多少压力时,仪表的输出为4、12、20mA?[T/]
[D]解:(1)测量范围变为100~200kPa
(2)仪表量程为200-100=100kPa
(3)利用差压和电流成比例关系可得:

依次将4、12、20代入到I中去
当I为4 mA时,差压X=100 kPa
当I为12 mA时,差压X=150 kPa
当I为20 mA时,差压X=200 kPa
答:(1)仪表测量范围变为100~200kPa ;(2)仪表量程为100kPa;(3)输入压力分别为100kPa、150kPa、200kPa时仪表的输出为4、12、20mA [D/]
评分标准:要点(1)正确占0.2;要点(2)正确占0.2;要点(3)正确占0.5;答正确占0.1。
16. [TW]BD004   5   5   1
用差压变送器测量0~1200mm变化范围内的柴油液面,已知柴油的密度ρ=860kg/m3,试求变送器的量程应是多少? [T/]
[D]解:由公式Ps=hρg
因为h=1200mm=1.2m
所以Ps=1.2×860×9.806=10120Pa=10.12(kPa)
答:变送器的量程为10.12kPa。[D/]
评分标准:公式正确占0.4;参数选择正确占0.3;答案正确占0.2;答正确占0.1。
17. [TW]BD005   5   5   2
用单法兰液位计测量开口容器内的液位,其最高液位和最低液位到仪表的距离分别为h1=1
m和h2=3m(见图)。若被侧介质的密度为ρ=980kg/m3,求
①变送器的量程为多少?
②是否需要迁移?迁移量为多少
③如液面的高度h=2.5m,液面计的输出为多少?
 [T/]
[D]解:①仪表的量程是指当液位由最低升到最高时,液面计上所增加的压力。故量程△P为
△ P=(h2-h1)ρg =(3-1)×980×9.807
=19221.7(Pa)
②当液位最低时,液面计正、负压室的受力分别为
P+= h2ρg =1×980×9.807
=9610.9(Pa)
P-=0
于是液面计的迁移量P为
P=9610.9—0=9610.9(Pa)
因为P+>P-,故仪表为正迁移。
③当液位h=2.5m时,仪表的输出为
I0=(h-h2 )/(h1-h2  )×(20-4)+4= =16(mA) [D/]
评分标准:要点①正确0.3;②正确0.4;③正确0.3。
18. [TW]BD005   5   5   1
如图所示,用法兰液面计测量闭口容器的界位,已知h1=20cm,h2=20cm,h3=200cm,h4=30cm,被测轻液体密度ρ1=0.8g/cm3,重液体密度ρ2=1.1g/cm3,液面计毛细管内的硅油密度ρ0=0.95g/cm3,求(1)仪表的量程和迁移量?(2)仪表在使用过程中改变位置,对输出有无影响?

[T/]
[D]解:(1)仪表的量程△P为

网友A:
很久没做什么题了,太复杂

网友A:
professional, very much!You need more reply for our learning, many thanks!